[問題求助] 奇美 N-5325 面板異常(以解決)

楼主(2012-11-27):
可否請教大大們
小弟這台電視還有救嗎?
電源打開
就出現下面的畫面了
畫面還會移動

网友A:
偏光片沒變質的話
t-con先換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光片沒變質的話
t-con先換掉吧

謝謝大大告知

我沒有 T-CON 可換
看了網拍二手一塊約8~9百元
實在買不下去
我在把T-CON 拆下來研究看看(就是不放棄)
看看會不會是排線沒插好(實在想太多,哈哈)

网友B:
optuon大:
建議重點--放在t-con上.
若要換t-con可找we can大.
參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告知

我沒有 T-CON 可換

若需要T-CON我有一塊全新沒用到附4各全新軟排線..850元..有需要再連絡!

网友D:
T-CON問題+1

网友E:
直接說答案  T-CON的電源壞~~自己查一下資料就查得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tuon大:
建議重點--放在t-con上.
若要換t-con可找we can大.

P大
了解
感謝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需要T-CON我有一塊全新沒用到附4各全新軟排線..850元..有需要再連絡!

jasonchen大
如有需要會跟你說
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T-CON問題+1

henrylu500 大
謝謝告知 (努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說答案  T-CON的電源壞~~自己查一下資料就查得出來

jackhiphop 大
您最好了n_116| (努力做功課)

楼主:
感謝jackhiphop 大
小弟已經完修

現在可以開心的把它的衣服穿回去了

插電測試,已連續開了5個小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jackhiphop 大
小弟已經完修

恭喜完修~
畫質超好的~

网友:
恭喜完修~
昨天三立台灣台的節目~好吃的生魚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jackhiphop 大
小弟已經完修

沒看到維修文??到底是哪裡壞??謝謝

网友:
對阿!!  如何修復的也沒下文????   這篇變成由頭無尾的帖子了????

网友:
到底哪裡壞了?

网友:
應該是修/換了TCON吧

网友:
有人說T-CON電源壞,所以他是修T-CON的電源。

网友F:
應該是MMC6100B掛了

症狀跟我的TOSHIBA 32HL86G 一樣的,換上就好了
只是我的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可以調整1360*768但只可以顯示出1280*720的解析度。

网友:
大家都是電源或邏輯板的問題
我都是預到面板問題>"<
卡關
還是要恭喜樓主完修

网友:
請問大大~~~
可以說明一下是怎麼修好的嗎?謝謝!!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應該是MMC6100B掛了

症狀跟我的TOSHIBA 32HL86G 一樣的,換上就好了

可以說明MMC6100B位置及修復的過程和步驟ㄇ?

网友:
哇!!!   又是一篇有頭無尾的文了??

网友:
又是一個高手出現了,大家好期待呀!答案如何。恭喜完修。

网友:
有完修怎麼沒有把完修所更換的零件 或做何處理交待一下呢??

网友:
請問完..修好..沒下文..快1個月了...繼續追蹤...如果都這樣..那來善心人士指導...

网友:
狼大/wish大 人都太好了

所以有人把方便當作隨便?

网友:
我也好想知道如何修復.........沒..下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以說明MMC6100B位置及修復的過程和步驟ㄇ?

這是一個穩壓IC

MMC6100B  等於 1117  2.5V
前面一顆 是 1117 3.3V
這兩顆 故障 就會 如上述(故障情形)

网友:
看到意猶未盡..........

网友:
大家哪麼好奇
是那裏壞  就是T-COM
這個T COM 有兩個版本
換錯沒事

說明於上樓  不會使用(圖片標是軟體 所以用問文字述說)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這是一個穩壓IC

MMC6100B  等於 1117  2.5V

請問wecan大大~~
如果沒有MMC6100B可用1117 2.5V代替嗎?(我一直找不到mmc6100B規格書)
~~之前幫友人也處理一台型號跟狀況跟這台一樣..所以很想知道T-con的問題在哪?怎麼修的~~
~~可能我處理那台是脫焊拆下mmc6100b又焊回問題就解決了~~(所以也一頭霧水)

网友:
MMC6100B可用1117 2.5V代替嗎?  可以
有時候(補焊)就可以啦  2.5 和 3.3 這兩個要補焊喔

楼主(2013-01-01):
各位大大不好意思
馬上補上照片
小弟是換T-CON上MMC6100B 25 這一顆IC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