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193VW 面板短路

楼主(2012-11-27):
LTM190M2MB4S2N 面板短路
    ASUS 193VW機器 一接上屏線5V就被拉掉,連電源板14V也拉掉,不接屏線,燈管可亮,判定為屏問題,從上面LD33那顆查出 中間3.3V腳位不接 5V 就不會被拉掉,也換過1117 3.3V 還是沒解決請問在來該從哪顆下手?

网友A:
先檢查電容是否有短路

若沒......

主IC囉..

网友:
如您所說  從3.3V那顆MOS(可以先把他拔起來)往後查看哪裡短路
也許就能找到...祝您好運

网友B:
3.3V那顆昰LDO喔,不是M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那顆昰LDO喔,不是MOS

抱歉搞錯..  LOW DROPOUT VOLTAGE才對n_0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電容是否有短路

若沒......

查短路~電容一顆一顆拔起來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短路~電容一顆一顆拔起來量嗎?

可先在板子上量電容阻值

有短路的電容阻值通常不會大於200歐姆

把範圍縮小後 再拆起來比對

另 TCON 輸入端 8組對地阻值量看看

只要有一個不同 那.....

去殺肉找主IC吧....

网友:
以後依版規規定,縮成800*600再傳上來。
謝謝配合!

楼主:
最後發現是 電源板問題,電容全換新 熱機測試中!可能單獨5V出問題 單獨點燈能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短路~電容一顆一顆拔起來量嗎?

可外接電源供應器設定5V,再從LD33/5V輸入端輸入,然後再將電源供應器電流慢慢加大(電壓不可加大),
這時候要注意板子上的零件,看那一顆會發燙或冒煙就是它壞了

网友:
這一款面板問題還算不少

网友:
原來是圖檔太大..我還以為是電腦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