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22吋螢幕的時間到了嗎?

楼主(2012-11-27):
數個月前回收場王子拿來了一台華碩vh222 22吋寛屏的液晶螢幕送給我,他是從回收場拿回來後也沒試就送給我了,他說這台螢幕面板上有一道約6~8公分的刮痕,如果不在意就將就用吧!這台螢幕放在牆角好幾個月了,幾天前終於想看看到底有沒有損傷?
插上電後發現一動也不動,無法開機,連LED都是暗的,試了一下P+I,發現是正常的,那就是AD板有問題了,簡單檢測部份的元件無問題,那就得拆25LF020下來重燒看看,但是發現沒有25LF020,也沒有軟體,燒錄器不在身邊......,此時恰好一位論壇會員來訪,知道這個問題後他告訴我,他有一台破屏的Acer 22吋,他把外殼、AD板、P+I都給我,讓我測這個面板,如果面板是好的再決定要不要修AD板,否則修好AD板才發現面板故障就XXX了。

昨天找時間組裝測試看看,發現那道刮痕在螢幕沒有開機前很明顯,但是在開機後就不太明顯了,大家看看下圖︰

不過點亮後,面板的右邊上、下角落都出現大小不一的圓點,而且右邊變的好像是3D立體︰

剛剛打電話去問大老,問他這是什麼情形?有機會修再來拆,沒機會修就不拆了,結果大老直接判它死刑........,東西準備收一收還人家了,等改天比較有空再來拆。

結論就是我家用22吋螢幕的時間還沒到。

网友:
那個白白的斑點是啥?是口水嗎?
我也是到21.5吋上不去...

网友:
w大 ,可否請您將鼠標移至白點上拍張照傳上來!

网友:
邊吃東西邊看DVD造成的結果,另外也不排除..............偏光膜發霉?

网友:
好像面板淋到水滴了~

网友:
鑑定完成.是幽浮入侵..不懂維修的我輕輕飄過~( ̄▽ ̄)~

网友:
估計拆開來洗一洗還有救

內層的模可能髒還是滴到水了0.0

我有洗過@@!

网友:
那個白白的點有可能是裡面那個白底紙有問題,因為我有一台大同22吋的也是這樣,拆開來看發現那個白底紙有泡過水所以是水痕

网友:
碰到溶劑也會這樣...
拆下來清一清就可以了...

我也缺22吋螢幕說~

网友:
難道是在看"愛情動作片"時噴的.........................飲料!!

楼主:
再補上一些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補上一些圖︰

背光模組問題.中性清潔劑清一清洗一洗就好.
切記不能用菜瓜布.會造成刮痕永遠損傷.

网友:
面板沒壞 應該是後面的反射材變質或發霉了

网友B:
我還用15"呢..........大家都用2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還用15"呢..........大家都用22"了

我之前用19吋用了一段時間,最近這幾天改用37吋的了,看電影也變的比較棒了

网友C:
老大,用這麼大的螢幕做什麼?看 PEN 的?
^_^
話說,我終於下了決心,也才換了一台 19 吋寬螢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模組問題.中性清潔劑清一清洗一洗就好.
切記不能用菜瓜布.會造成刮痕永遠損傷. ...

謝謝!改天有空再拆開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用這麼大的螢幕做什麼?看 PEN 的?
^_^
話說,我終於下了決心,也才換了一台 19 吋寬螢幕的。 ...

22吋的確很大,不過不用錢的就來吧!

网友D:
哇!!!!!....

老大!!....您的螢幕真是美的......冒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

老大!!....您的螢幕真是美的......冒泡!!!!.....

說的真貼切,聽的出來你很羡慕.......

网友:
引用 楼主:
說的真貼切,聽的出來你很羡慕.......

小弟還在學習...如何吹泡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老大,用這麼大的螢幕做什麼?看 PEN 的?
^_^
話說,我終於下了決心,也才換了一台 19 吋寬螢幕的。 ...

話說我19吋的也用了兩年多,之前也要換22吋的,
可惜桌子放不下,看老大要用22吋的,真令人羨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補上一些圖︰

w大 … 您這面板的問題,可能出在背光反散板(均光板)上,修復的可能性頗高,

1,拆開用無水酒精抹
2,換背光模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話說我19吋的也用了兩年多,之前也要換22吋的,
可惜桌子放不下,看老大要用22吋的,真令人羨慕啊~n_06 ...

現在看一下 22吋的價格,其實也很便宜了。

記得我原先用的 17 吋三支鳥的,就要六千多了,不過那台真的陪了我很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現在看一下 22吋的價格,其實也很便宜了。

記得我原先用的 17 吋三支鳥的,就要六千多了,不過那台真的 ...

我這台VE150當年要價超過一萬~~~

因為我買的19"CRT畫面不方正換貨到沒貨可換,
於是貼錢升級...

网友:
背光模組汙損機率較大
一般TN面板都是NORMAL WHITE(不通電下是半透明),拿下來透光看如果沒有就表示面板本身應無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這台VE150當年要價超過一萬~~~

因為我買的19"CRT畫面不方正換貨到沒貨可換,

這台看它編號,應該也是 ViewSonic 的,這個廠牌的品質,真的是沒話說。

我原先那台,用了應該有十年了,會換掉是因為面板有問題(有一條像發霉帶狀物),所以才忍痛換下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台看它編號,應該也是 ViewSonic 的,這個廠牌的品質,真的是沒話說。

我原先那台,用了應該有十年了 ...

是的,是優派早期第一代顯示器,當初買21"CRT顯示器結果
螢幕的四邊上下(梯形?!)不直,連續換貨三台之後廠商說沒貨
可換了,說給我優待價"升級"成LCD......我也不知道當時行情
是多少,只知道七八千買CRT再貼些又換成LCD...要價一萬多..

這塊好像是華映的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