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W定電流模組應用

楼主(2012-11-27):
最近終於把材料&工具準備齊全
於似乎
我的12燈LED燈條,終於可以試做了
用的是1W鋁基板LED,接法是四串三並

照度測試距離約80公分

照度測試距離約80公分

照度超過400 LUX

照度超過400 LUX

12顆LED正面

12顆LED正面

4顆一串

4顆一串

總共12顆LED+定電流模組

總共12顆LED+定電流模組

网友A:
這燈投射在地面光度滿均勻的
給雄爸拍拍手,真有心
這12EA LED 總長? 110V初級/12V次級電流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燈投射在地面光度滿均勻的
給雄爸拍拍手,真有心
這12EA LED 總長? 110V初級/12V次級電流各多少?

輸入電流&功率我不打算測量(跟模組的效率有關)
LED的端電壓在12.5V~12.8V
點燈電流為0.9A
LED之間的距離為5公分
使用的鋁條是中空的
長度80公分寬度4公分厚度0.6公分
鋁基板LED是用一般雙面膠年在鋁條上的
環境溫度約24度,長時間使用只覺得有一點點溫溫的

网友B:
雄爸,12顆1W,用串聯加並聯就是消耗10W嗎,電源轉換的部份是用10W嗎,若改8W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雄爸,12顆1W,用串聯加並聯就是消耗10W嗎,電源轉換的部份是用10W嗎,若改8W可以嗎? ...

這是大陸公布的原廠資料

PL1010R系列电源功率为10W,可以驱动2颗5W大功率LED,恒流900mA
以下是PL1010R驱动电源的规格参数:
1.输入电压:AC 85--265V 47--63HZ
2.输出恒流:900mA恒流(输入电压在85-265V变化时,输出电流变化小于1mA)
3.输出电压:12 DC
4.功率:10W
5.效率:80%以上
6.启动时间:小于0.2S
7.Line Regulation: +/-1.5%
8.漏电流:小于5mA/220V (满载条件下测试)
9.过载保护值:120%额定功率,
10.作温度:-20--60摄氏度
11.温度系数:+/-0.035%/摄氏度
12.尺寸:D39*H22mm
資料來源:http://provide.biz72.com/dcj19fshr.html

我的測試數據如下
LED端電壓12.5V~12.8V
LED驅動電流0.9A
LED消耗功率=12.5V*0.9A=11.25W (略為超出電源模組的功率)

你要改為8W,我還真不曉得你要怎麼接
定電流模組的輸出電流是固定的(本模組為900mA)
可是它的輸出電壓是有一定的範圍
越接近原設計值,效率會越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是大陸公布的原廠資料

PL1010R系列电源功率为10W,可以驱动2颗5W大功率LED,恒流900mA

雄爸好,依據所附網址該產品規格應如下:
PL1010R-L4-200系列电源功率为10W,可以驱动8--9颗1W大功率LED,恒流330mA

以下是PL1010R-L4-000 驱动电源的规格参数:

1.输入电压:AC 85--265V 47--63HZ

2.输出恒流:330mA恒流(输入电压在85-265V变化时,输出电流变化小于1mA)

3.输出电压:24-30V DC
4.功率:10W
是否產品型號來源轉貼有誤?煩請再次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雄爸好,依據所附網址該產品規格應如下:
PL1010R-L4-200系列电源功率为10W,可以驱动8--9颗1W大功率LED, ...

你很仔細的看了連結的敘述
連結的內容沒錯 (找不到完全相同的型號)
因為連結的型號,跟我手邊的模組,型號不盡相同
我有稍微修改了它的輸出電壓&輸出電流
所修改的輸出電壓&電流,均是我實測的數據

這一帖有說明
http://bbs.pigoo.com/thread-41745-1-1.html
規格與來源略有差異,以上列為準
以上兩種規格,本人均已實際使用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很仔細的看了連結的敘述
連結的內容沒錯 (找不到完全相同的型號)
因為連結的型號,跟我手邊的模組,型號 ...

雄爸好,
1.主要是因為4"的提問 ,該連結的型號 ,剛好可應用在他的需求上.
2.若現成的型號無法滿足需求,也想藉多了解些詳細規格,以思考應變解決之道

网友D:
請問這樣12顆的亮度跟2呎日光燈那個較亮?

若不一樣,差不多要幾顆1w LED才能跟 2呎日光燈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這樣12顆的亮度跟2呎日光燈那個較亮?

若不一樣,差不多要幾顆1w LED才能跟 2呎日光燈一樣? ...

2尺的日光燈管一般都是20W
以目前的LED技術而言
12顆1W是不可能比2尺日光燈管還亮
至於要幾顆,就要看你用的LED是哪一種了
目前1W的LED流明數最高的是美國的CREE
單晶超過100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