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LM-32V22 不顯示

楼主(2012-11-27):
各位大大:
小弟老家中電視(自用)似乎需要各位神人幫幫看診。

症狀↓
可開機電源燈有亮綠燈,但是無顯示畫面(黑螢幕)且會一閃一閃,並發出答‧‧‧答‧‧‧答‧‧‧答‧‧‧的規律聲音

型號
正面(右下角電源有綠燈)
電源板(感謝wooden大指正)
AD板?

不曉得這台有無共通毛病,亦或者有大大有遇過或診斷出哪邊有問題呢!?

拜託各位前輩幫幫忙...

(目前進度)
在這邊先感謝各位板大們熱心回應!!
由於電視再老家中不再手邊(手邊只有電源板),發現電源板"凸頂"三顆電容(已更換),要等假日回去"合體",若還是故障小弟再將量測電壓結果PO上網請大家幫忙。

bigger12大
請問高壓板故障買的到高壓版替換嗎?可否推薦幾個賣場呢!?如果要用改的您可以交導一下該如何改呢!?

wooden大
抱歉抱歉門外漢丟臉了,感謝您的指正!!目前電源板已更換3個"凸頂"電容。

BEER大
小弟並沒有在收故障液晶維修,此機台是小弟家中自用電視;不曉得您的意思是說您那邊有相同規格的"殺肉"板要出售,還是您誤會小弟是要收故障液晶電視維修!?

lhc大
謝謝您的經驗分享。

jackhiphop大
症狀:可開機電源燈有亮綠燈,但是無顯示畫面(黑螢幕)且會一閃一閃,並發出答‧‧‧答‧‧‧答‧‧‧答‧‧‧的規律聲音。電視在老家中,本週假日回去後再將電源板電壓素質PO上網給您幫忙診斷!!!改公版該到哪邊購買,該如何改,您有管道及經驗能否分享給小弟呢!?

hankhu大
手邊只有拆下電源板,假日回去後再將高壓板檢查一遍PO上網,到時再請您幫忙了,感謝您!!

wecan大
您回答的十分肯定,讓小第實在是崇拜,過兩天假日再將電壓數據PO上來,到實在請您幫忙,感謝您!!

网友:
無顯示畫面(黑螢幕)且會一閃一閃,並發出答‧‧‧答‧‧‧答‧‧‧答‧‧‧的規律聲音

若是黑屏無亮
為高壓版囉

网友A:
第三張圖不是PI板,是電源板.......

拆掉散熱片檢視電容看有否異狀,

畫面會一閃一閃,有可能是電源供電不足,或是吃電最兇的高壓板有元件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張圖不是PI板,是電源板.......

拆掉散熱片檢視電容看有否異狀,

老大ㄝ..2片奇美V315 需換偏光含高壓及T要收嗎
另一片友達32.有刮傷全含
已經沒機器兜整台

网友:
這塊主板毛病蠻多!

网友:
有沒有聲音?~~基本上已你問題來看是電源版壞~~@@希望給個數據~~至少電源版的數據要有才能判定

但這行主機板很爛 建議改公版~~說實在的拉~  反修機率會嚇死你

网友:
高壓板有問題也會有這些情況發生,檢查一下高壓板或許能找到問題點

网友:
不曉得這台有無共通毛病

確定有 也確定有(明牌)
但你沒有(電壓)數據 5 12 24
有電壓嗎 (量一量) 電源板(電容)不會爆(喔)
從(電源)開始 測量吧

网友:
症狀↓
可開機電源燈有亮綠燈,但是無顯示畫面(黑螢幕)且會一閃一閃,並發出答‧‧‧答‧‧‧答‧‧‧答‧‧‧的規律聲音

個人經驗,很明顯,電源輸出不足,有可能換電容會好,但是能撐多久時間,不能確定???

先測量電源版空載輸出的電壓值,是否正常,

及有負載的電壓值,有飄移或是拉低,就還有其他問題了??

楼主:
抱歉,主題好像沒辦法編輯更新了...只好用回覆的!!

症狀↓
可開機電源燈有亮綠燈,但是無顯示畫面(黑螢幕)且會一閃一閃,並發出答‧‧‧答‧‧‧答‧‧‧答‧‧‧的規律聲音
我猜答‧‧‧答‧‧‧答‧‧‧答‧‧‧的聲音應該是點亮燈管->保護->點亮->保護->點亮->保護,所發出來的聲音(如下)

打開電源送進110V (圖片網路上借來的)

額外標寄的紅框內1、2、5腳皆有5V(應該是SB5V)

按下遙控器的電源(打開電視)
PCB黑框內每支腳電壓皆跳動(GND 0V正常不討論),如24V的腳約13V~24V來回跳動、12V的腳約6~12V來回跳動‧‧‧

所以應該是電壓跳動發出答‧‧‧答‧‧‧答‧‧‧答‧‧‧的聲響!?

請問各位大大該如何是好...

网友B:
電源版拆下單獨測試,有負載會有電壓拉低狀況

通常是出力下降不敷所需,看是要更換電源板或是修復

這種故障一般更換電源板會好!!   我換好幾台了????

网友:
電源板最大顆那顆電容有換嗎?

電源板裸照拍幾張上來鼻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版拆下單獨測試,有負載會有電壓拉低狀況

通常是出力下降不敷所需,看是要更換電源板或是修復

eson0724大
首先感謝您的回覆,想請問電源板該去哪邊買呢?有推薦的賣場嗎?

拆下單獨測試,該如何單獨測試,如果將電源板和AD板的排線(如圖中)都拔除,遙控器變得沒辦法開啟電源(5VSB無法送至AD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0724大
首先感謝您的回覆,想請問電源板該去哪邊買呢?有推薦的賣場嗎?

+5VSB 是電源版提供的,當然電源板上也有一條接收AD的啟動信號  ON/OFF

確認+5VSB及ON/OFF信號的來源是你要先找出來的??

PO一張詳細一點的POWER版圖來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0724大
首先感謝您的回覆,想請問電源板該去哪邊買呢?有推薦的賣場嗎?

老實說..要解決樓主的問題.除非有看到電容突起.否則很難....
建議送到論壇內高手代修.相信您能收穫更多!

因為記得我剛接觸液晶維修時.真的很累...
繳了學費.有問題請教.不是禮貌性的帶過.就是講了一些聽不懂的術語...
這邊的前輩至少會"盡心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