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高壓板電容代用及功能問題 35v/82uf to 35v/100uf[已解決]

楼主(2012-11-28):
各位大大:

小弟是一個門外漢

一日偶然到此發現了寶庫.....(恕刪)

單刀直入正題

日前偶然的機會入手數台同款液晶電視

發現有背光一點即滅 或 背光偶發性熄滅之問題

經爬文後發現為高壓板所致 初步更換阻值異常之高壓線圈後

已改善一點即滅之問題

另外偶發性熄滅除各線圈焊點捕銲之外

疑為電容容值下降導致,
(所爬有關高壓板故障的文中曰:c214觸發保護乃因高溫容量降低導致震盪過大........)

我知道這樣有點囫圇吞棗了
另因小弟沒有電容表 擬直接更換電容

如附件圖中v144-301 inverter 中所示之35v 82uf的電容
因為網路上都找不到相同規格的可以買
改為35v 100uf的電容可行嗎?(經爬文似乎可行 但底氣不足 還請各位大大賜教)

另外也請知道的大大指導一下 這處電容的功能主要為何呢?

网友A:
樓主… 如您所言,是可代換,但如要換,最好是同型的全換。

基本上,這電容的作用,
您就想像成水庫,平時積水成庫,要用時一次放出來,或是平穩下游河川的水量 !

网友:
可以,但該區屬於高溫,建議使用較好電容,避免過早老化下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如您所言,是可代換,但如要換,最好是同型的全換。

基本上,這電容的作用,

感謝su_fei大大
小弟必然謹遵所囑
把這些電容一視同仁通通換掉

電路是長江
把電容當作洞庭湖的觀念
小弟瞭得

只是這十顆電容依照板子的線路上來看
似乎是負極接地 正極經過一些元件接到高壓線圈的接地腳?
這樣的用處是為了穩定線圈的輸出OR輸入嗎?
抑或另有他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su_fei大大
小弟必然謹遵所囑
把這些電容一視同仁通通換掉

談到這又太深入了

這電容的正極,真的是直接拉入逆變器的一端嗎 ???

您所說的這部份,涉及電路結構(推挽、全橋、半橋)及pwm控制的保護方式,
小弟我所知有限,無法精確的回答,請多海涵宥諒 !

网友:
那些電容還有另一重要功能
"縮短高壓板的電流路徑"

楼主:
感謝回覆指教的各位大大

小弟報告後續進度

1.首先附上高壓板更換前的畫面比較照片

高壓板更換前

高壓板更換前

前端沒有被擋住的電視 尚未更新組件
後端被擋住的 則為更換全新高壓板
照片中或許不夠清楚 但實際比較時
卻發現更換全新高壓板的畫面的確比較清晰
兩者色彩畫質皆調到預設值

2.更換高壓板上的故障變壓器

更換電容

更換電容

除更換阻值異常線圈之外並將其他線圈的銲點全部補銲
另將板上原先的nichicon VZ 35v 82uf電容
全數更換為 ncc LXZ 35v 100uf 電容

3.送電測試

測試

測試

螢幕背光會亮了

4.組裝、試機並比較

高壓板更換後

高壓板更換後

或許心理作用 抑或將內部灰塵清除
感覺上更換全新高壓板 跟整修高壓板兩者之間
畫質的差異已經微乎其微

經24HR試機無黑屏異常
應該完修了吧

PS:1.補充一下,要如何把標籤改為已解決呢?
        2.ad板或invert板無穩壓電容為何不能工作?
           http://bbs.pigoo.com/thread-30678-1-1.html
           這一篇算是解開小弟另外一個疑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指教的各位大大

小弟報告後續進度

有這麼明顯? 換完後,畫面變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指教的各位大大

小弟報告後續進度

超過3天就不能變更或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