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TECO TL4081TT 736TL3241TF42的程序

楼主(2012-11-28):
如題:
前幾天徵求主板:

昨天高手寄來的主板可能不合適

型號是『32版本』
可以啟動,點起來是這樣子:
顏色;圖框都正確!就是很陰暗,
怎麼調整對比與亮度都是一樣,不過!OSD是正常的!

既然~32版本不合適,那就查找原版是哪裡掛了!

終於~將不啟動的原機主板修復啟動~

只是點起來是這樣:白屏;有聲音

但是OSD;選單顏色是正常的

在這之前,我曾將原機的24C64更換成空白的,

又經某老大提點,才知那個24C64內有資料,

把它再更換回來,就變成這樣了:

綠屏;有很糢糊的影像~

這個影像,我曾在將原機MCU換到寄來(32版本)的主板上;
也有看到~懷疑它的數據遺失了~
又因再還沒有更還回原機的24C64時,
我不查,又將(32版)的MCU,換到(42版)上,
可能是已經遺失了~最後連32版的MCU裝上(42版)的板子上
即使是裝回32版的板子上~
也是相同的影像,可能是真的遺失了程序~
跪求有此主板MCU的大大,高抬貴手,施捨一下~感恩!

网友:
解析度.屛電壓.品牌.才是重點.
跟你說過去找工模.跑跑!

网友A:
有這台機器的(貼紙圖)嗎
手上有這個(機板)現在(正常)使用中
機型  VS10846-NT-1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這台機器的(貼紙圖)嗎
手上有這個(機板)現在(正常)使用中
機型  VS10846-NT-1P ...

WECAN大仔有補圖~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WECAN大仔有補圖~請看!

大仔
我手上這台(機形)是寫
機型  VS10846-NT-1P
跟您的(不一樣)不知(程序)會相同嘛

大仔(抱歉啦)我手上這台(板子)一樣
但是(是3鳥)的啦  看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仔
我手上這台(機形)是寫
機型  VS10846-NT-1P

OK~
沒關係~
謝謝你的關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
沒關係~
謝謝你的關心~

有問到 這台(主板)一樣的
在台北(不知您的方位)是

已經(確定)程序一樣(3鳥)跟(4081tt)是一樣
但是 (遙控器)編碼(不同)線路一樣
遙控時(有功能)會失能
手動(按鍵)會(全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問到 這台(主板)一樣的
在台北(不知您的方位)是

現在這一台也是這樣~
先別急~
我有再要到一塊型,同機台同型號的主版,不過是壞的~
先換看看再說~
再次感謝您~

网友B:
之前有遇過換上空白24c64也變白屏有聲,OSD正常,進工廠模式裡調一調就OK,印象中裡面有RESET的功能

試試在TV模式下按100 9 9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遇過換上空白24c64也變白屏有聲,OSD正常,進工廠模式裡調一調就OK,印象中裡面有RESET的功能

試試 ...

謝謝『LONG』大~提供!
現在機器無法遙控ㄋ~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東元是這片主板,無法開機,電源部分正常,還沒時間好好研究它呢?
期待您完修可以參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