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 真正的特挑記憶體

楼主(2012-11-28):
沒用過這個東西的人  別再說你的記憶體是特挑的

關係企業的老闆 終於肯把圖片釋出了

2~3年前,某批新規格的顆粒剛出來, 要測試剛生產出來的製具正不正常.順便幫客戶測試顆粒效能

有幾個星期,都在玩這個高價玩具 ( 比MBA還貴 )

人家是記憶體一條一條特挑,我是要一科一科特挑 ,

用 MEMTEST86+ 這類的軟體測試 發現錯誤要算出來是哪科顆粒不穩 換掉再測

网友:
這般高檔的玩具不是要配上很多週邊的設備?

否則這樣一顆一顆的測,那也扶妻.........

楼主:
測試平台只有
主機板
CPU
顯卡內建或外接都可以
POWER
內含 MEMTEST86+  的開機系統
鍵盤 ( 用來調整BIOS 記憶體超頻參數 )
螢幕
一次裝8顆(或16顆顆粒) ,  測試發生錯誤之後,要算出來是哪科顆粒發生錯誤  換掉再測
就這樣而已

网友:
很特別的治具

网友A:
果然高檔 但請問若MEMTEST86+ 發現錯誤 要如何算出故障顆粒

网友B:
請問....這種東西
是不是只能測試同一批型號的顆粒

不然RAM上的 BOIS要怎麼驅動顆粒???

网友:
精挑細選萬中選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高檔 但請問若MEMTEST86+ 發現錯誤 要如何算出故障顆粒

如何算出故障顆粒  抱歉事隔太久 已經忘了詳細的算法
映像中就是看顆粒的規格,看錯誤的位置 + 經驗法則

是不是只能測試同一批型號的顆粒
不然RAM上的 BOIS要怎麼驅動顆粒???

RAM 上面有SPD ,所以用 SPD燒錄器 燒錄想要的資料

當DDR3-1333 可以穩超 DDR3-1666 ,其實就可以直接在SPD寫1666 ,

所以笨笨現在買記憶體 能不買鐵殼就盡量不買有鐵殼的記憶體摟

因為鐵殼下面的顆粒到底是什麼 沒人知道

网友(2012-12-28):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種東西
是不是只能測試同一批型號的顆粒

RAM上怎麼會有BIOS呢? 應該是SPD吧

网友:
長見識了感謝

网友:
第一次看到這一種東西.
Like!

网友:
真像變形金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