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G NEOVO F-419不亮維修-特殊維修法!請各位建議

楼主(2012-11-28):
背光不亮
拆....
再拆
既然背光不亮,從高壓看起!!四顆mos~~驅動
上燈管p-mos-穿(導通檔)
這包裝好像so-xxx小弟沒有!!身邊剛好有TO-252(兩顆規忘了記,回去找看看,NG IC-4435,修改)
依D跟S為主,大電流跟電壓。G就用跳線...所以把G往上"扳"一下!!
這樣的維修方式?不知道會不會有危險??
組上
後蓋
測試
以上感謝pigoo各位,讓小弟成長!阻止科技發展..為地球盡一份力量

也感謝Cremaker大熱機顯示IC....

相關帖子

网友:
「東西不在喜新,能用就好;維修不在完美,修復就好」,維修宗旨為「東西如新即可」。

网友A:
>依D跟S為主,大電流跟電壓。G就用跳線...所以把G往上"扳"一下!!
>這樣的維修方式?不知道會不會有危險??

可以用熱縮套管,把騰空的腳包起來,再用熱風機或烙鐵熱縮一下,這樣比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D跟S為主,大電流跟電壓。G就用跳線...所以把G往上"扳"一下!!
>這樣的維修方式?不知道會不會有危險??

SO~~忘了熱縮套,當下DS已黏在板上,想說會有晃動問題,加上另一端鈑金件上有一個大塑膠墊片!感謝大大建議

网友B:
一般來說我都是用熱收縮套整個包覆起來.用跳線的方式焊上焊點.應該會比較方便作業.再用速立康固定即可.
還是要感謝分享.恭喜完修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來說我都是用熱收縮套整個包覆起來.用跳線的方式焊上焊點.應該會比較方便作業.再用速立康固定即可.
還 ...

一般來說我都是用熱收縮套整個包覆起來,(因為D跟S直接學SMD方式連上去,所以無法全包覆)..謝謝指導

网友C:
個人覺得,用飛線把元件黏到旁邊的PCB未使用區塊會比較穩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個人覺得,用飛線把元件黏到旁邊的PCB未使用區塊會比較穩妥???

感謝!!又是一個好方式~~只是當下帕飛線電壓跟電流問題(不懂),故直接焊上就無此疑慮!G級只是一個訊號源.(需要補上熱縮套)
以上很多版大都提出做法?往後有遇到的人都可以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