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正反器電路問題

楼主(2012-11-28):
我在維修板子的時候遇到一個問題
局部線路如圖
正常狀況下我需要輸出保持為Low,
但是板子在送電的時候好像會送出一個脈衝,讓輸出鎖在High
我有試過把And和正反器之間的線斷開
輸出就可以正常為Low了,
請問有什麼方法可以吸收這個一開始送電就會發生的脈波嗎?

网友:
加上Power on Reset電路,送Reset訊號到正反器CLR,
Reset訊號必須維持比第一個脈衝出現還久一點,這樣應該ok。

网友:
不喜歡Q,就接Q-

网友:
原設計是high,你要low?

网友:
你把D(Pin 2)切開,接一個33K的電阻到+5V,你可以先在D(pin 2)接一個22uf電容接地試看看,電容(+)接D端.
若是可以的話,再用一個1N4148與4.7K並聯,1N4148(-)接5V.

D(Pin 2)電阻電容的搭配:
4.7K/22uf
33K/3.3uf

如果這樣還不行的話,就要知道CLR的線路,然後由此更改電路.

网友:
CLK對地加上104的陶瓷電容試試看,如果控制訊號給的眽衝很窄、會被bypass掉的話,
將104減半,如果控制訊號給的眽衝超級窄,多換幾次、每次減半直到可以正常工作。
試試看囉^^。

楼主:
我目前採用ysc大的建議,加一個power on reset在CLR,目前單一機板測試啟動時不會有錯誤訊號,自己手動輸入CLK,輸出Q也可正常變化,CLR也可清除,再來就等板子拿到線上測試正不正常了,如果不行再拿回來試其他的方法
真的感謝各位的熱心解答

网友A:
/Q 接到 D, 才是 F/F, 才能有 F/F的動作
不然每個 CLK, D = Q, 哪裡來 F/F的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Q 接到 D, 才是 F/F, 才能有 F/F的動作
不然每個 CLK, D = Q, 哪裡來 F/F的動作

D已經固定是High,CLK只要正緣觸發一次,Q就固定在HIGH
要靠CLR清除Q,我所謂的Q正常變化是指那唯一的一次變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 接到 D, 才是 F/F, 才能有 F/F的動作
不然每個 CLK, D = Q, 哪裡來 F/F的動作

你說的是屬於除以2的單一輸入控制.
而他的電路是屬於Clk觸發與Clr清除控制是分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D已經固定是High,CLK只要正緣觸發一次,Q就固定在HIGH
要靠CLR清除Q,我所謂的Q正常變化是指那唯一的一 ...

那不要用 D - F/F

用RS F/F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是屬於除以2的單一輸入控制.
而他的電路是屬於Clk觸發與Clr清除控制是分開的. ...

喔,,這個倒是很特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要用 D - F/F

用RS F/F 就好了

既成電路又不是剛要設計,所以比較麻煩,能不更改就不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