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HP LJ P2015一段時間當機-求有機驗大大解答

楼主(2012-11-29):
大家好
有人修過hp lj p2015側邊機板嗎?
故障原因為放一段時間會當機,列印沒反應須斷電重開
重開有時會當在自檢,有時可完成列印又放一段時間又當囉
後續補照片~這是晶片問題嗎?不然拍賣最少賣兩千良品
原廠更不用多說囉~

网友A:
我有這問題的處理..給大家參考..事情是這樣低

話說..有一天 因為HP P2015要移位...所以 關電源後 馬上用熊抱之力 將它定位好..上電 卻發生燈號閃爍...

網路也說是主板故障 一片2500 [還是交換件] 但是 網路都沒有人說怎修復這問題[該是說 這有賺錢[沒繳]

眉角...怎辦哩..於是 找拍賣賣家詢問價格跟替換方式..驚人的事發生了......

跟對方閒聊時..或許是時機到了...突然..賣家竟然聊到說..這也沒什麼..就想像電腦維修一樣..晶片烤一烤就

好了...他並不知道我是很[滋身]的PC維修[師程工]...這一點驚醒了我的慾望.馬上道謝 掛斷電話..把P2015

側板卸下 拆下小小的主板...真低很小一片..然後 用熱風槍在主晶片上方慢慢移動加熱...等冷卻之後..裝上

主體..用今天按下核爆....明天大家都有翅膀心態方式 #按下開關#...真的~~~它燈號正確了...回覆到原來

正常狀況....

這是半年前的故事了..機器目前是老闆在用..雖然 老闆沒有多加錢給我...但是哩..收到資訊的正確性跟處理

之後的完修爽度 真滴是不一樣..雖然沒有啥貢獻 但是..每次看到印表機在工作 每列出一張..就像是在跟我

說~~~謝謝....

楼主:
補上機板的圖片它似乎smd很多跟晶片

正面

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這問題的處理..給大家參考..事情是這樣低

話說..有一天 因為HP P2015要移位...所以 關電源後 馬上用熊 ...

其實大大的說法我有想過~只是因該會跟機板一樣很快就會又掛囉,除非重新植球

我已經上傳了照片你說的是不是中間那科主晶片
另一個我懷疑晶陣老化造成的當機
看來沒買風槍很多東西都不能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補上機板的圖片它似乎smd很多跟晶片

正面

我想 sheepiwolf 大應是指中間那片 bga 晶片有虛焊,要重新加焊或植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 sheepiwolf 大應是指中間那片 bga 晶片有虛焊,要重新加焊或植球.........

看來要修好風槍不買是不行囉~越來越沒辦法修囉~

网友C:
>HP LJ P2015一段時間當積-求有機驗大大解答
標題有錯字 - 當"", ""驗

內容有錯字 - 故障原因為放一段時間會當"",列印沒反應須斷電重開

麻煩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HP LJ P2015一段時間當積-求有機驗大大解答
標題有錯字 - 當"積", "機"驗

不好意思~已修改~新住音一時不查常常出現錯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已修改~新住音一時不查常常出現錯字

不用不好意思,錯字多所難免,下次注意就好,若有看到我的錯字,也請告知,謝謝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 sheepiwolf 大應是指中間那片 bga 晶片有虛焊,要重新加焊或植球.........

是的..如大大所言 就是這顆晶片..萬一沒熱風槍 可用家用吹風機先試看看 風速不要大  但要夠熱  吹它個10分鐘試看看..距離大約在3公分上下高度  不會吹壞滴..頂多回到原先狀況..該用的工具還是要買  我都把我的工具稱呼[筷子..或叉子  湯匙] 因為是吃飯才會用上..所以 我都叫這名稱.

网友B:
家用吹風機恐怕無法加熱到熔錫的溫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用吹風機恐怕無法加熱到熔錫的溫度

沒關係啦 這裡大家都很有意思 修東西就克難點 東西放那裏壞也是壞 有心人就會自動想辦法..修好的成果 就算是鎖緊一根小螺絲 問題解決了 那 爽度也是一樣啦..拉拉拉~~互相研究方法吧 感謝WOODE大提意回覆

网友:
吹風機不行...
但是有其他替代工具可以達成....
1.烤箱
2.黑晶爐

如果家裡也沒這兩樣...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网友:
如果用熱風槍吹過還是不行,建議你一個土砲方法,將電源接上雙時程計時器(我買過OMRON dual timer),開機59分鐘,關閉1分鐘,周而復始,這樣就可以不去管它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