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大大,色差端子(Y,G,B)是否可以轉VGA輸入

楼主(2012-11-29):
朋友有一台19吋的液晶瑩幕要當電視看,托小的去買一台
數位机上盒,但大多是色差,HDMl及Av端子輸出,有到
高雄長朋街問過,但均無VGA輸出端子,但有HDMI轉VGA
也都不便宜,要1200以上,請問大大色差端子是否可以直接轉
到VGA端子使用,若可以是否要有某種匹配方式,謝謝

网友:
不可沒主動元件,直接轉這樣是無法分離H/V訊號

网友:
是有色差轉VGA線,但前提是螢幕必須支援SOG (綠色混合同步),
除了SOG之外,某些螢幕或電視也只能在某些特定解析度正常顯示,
所以這只能碰碰運氣。
最普遍支援SOG的應該算是投影機了,很多人投影機都是以VGA端子接色差訊號。

在GOOGLE以「VGA SOG」搜尋就可找到很多文章。

网友:
直接買VGA輸出 選台器網上一堆
一千左右沒要求買最便宜的就好

网友A:
記得數位機上盒是沒有VGA輸出的,一般的電視選台器倒是算標準輸出了
市面上也有賣色差轉VGA輸出的,忘了最大解析是1024X768還是1280X1024
不過一台大概也在1千多吧,如果自行製作也可以
記得以前是用LMH1251作過,不過這個就麻煩了一點
市面上買到的所謂色差和VGA轉換線,那是投影機在用的,對LCD是完全沒用的
參考看看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提供寶貴意見,小弟再上網找看看,謝謝

网友:
我是直接買數位機上盒有VGA功能的....

還可以一般上網一邊看電影...

有子母畫面的...

我的型號是比較舊的..支援比較低...

新的您可以上網找"圓剛A219"

大概是類似這樣的產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記得數位機上盒是沒有VGA輸出的,一般的電視選台器倒是算標準輸出了
市面上也有賣色差轉VGA輸出的,忘了最大 ...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lmh1251.pdf
不難做ㄝ,lmh1251是一棵不錯的轉換IC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好消息,小的有空就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