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IDE SATA 轉 USB 之應用
關閉

楼主(2012-11-29):
各位大大,
不曉得各位是否遇過.....
要用光碟安裝XP, 內建光碟機卻謮不到(or 無法開機啟動)

在不想拆機殼的情況下,
用 SATA 轉 USB 線, 將另一台功能正常的內建式光碟機透過 USB介面接入電腦,
But .....
即使重設電腦開機順序後,
依然沒辦法由光碟機開機呢

网友:
你還是先打開機殼,把光碟機 IDE的排線和4P電源線拔除後再試.

网友A:
要去BIOS裡將開機順位改成USB CDROM這類的
或者如果是筆電,有些按F8之類的可以調出開機選單來選擇

网友:
你說一下你的板子的型號吧?這樣大家才能幫你的。

或者去下載一下主機板的手冊,看一下是否有支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去BIOS裡將開機順位改成USB CDROM這類的
或者如果是筆電,有些按F8之類的可以調出開機選單來選擇 ...

他已經提到有更改開機順序了,我是猜想這種轉接法不能真正當成USB CD-ROM來用吧。辛苦點,拆機殼吧。

网友:
你用的轉卡也許不支援開機功能~
現在有好多是這的

网友B:
"用 SATA 轉 USB 線, 將另一台功能正常的內建式光碟機透過 USB介面接入電腦,"
內建式光碟機有另外供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 SATA 轉 USB 線, 將另一台功能正常的內建式光碟機透過 USB介面接入電腦,"
內建式光碟機有另外供電??? ...

SATA 轉 USB 線有另條供電線

网友:
您的…光碟機…正常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ATA 轉 USB 線有另條供電線

試著這樣排除問題
- 這個樣的組合在Windows下是不是可以正常抓到HDD, 讀到光碟
- 你的Windows安裝光碟是不是在內建的光碟機可以正常開機
-  BIOS是不是支持USB ODD開機

网友:
你可以吧 Windows XP 先做到 usb隨身碟裡面試試~~~ 我都是這樣對付沒有光碟機的NB 或是 PC
除非它的BIOS 無法支援USB開機, 不然大部分都可以解決

网友:
你用的那種轉接...是抓不到的...因為那個必需要在作業系統底下掛好軀動程式後才能用的........(一顆變壓器供SATS和大4PIN + 一個2.5吋3.5吋IDE介面SATA介面轉USB)...這一種的是主機必需先軀動轉"換"介面在由轉換介面去抓你要轉的硬體......

你可以試試用單向轉接..或單介面轉接的..(IDE to SATA or SATA to IDE)...這一種的是轉"接"...不需軀動..單純只是一個橋樑.....

以上為小弟個人了解...有誤請改更 3Q

网友:
有些轉卡是給HD用的,CDROM會挑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SATA 轉 USB 線, 將另一台功能正常的內建式光碟機透過 USB介面接入電腦,"
內建式光碟機有另外供電??? ...

內建光碟機, 沒有接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內建光碟機, 沒有接電

這樣瞎猜也不是辨法...
能把裝置拍個相片供大家討論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著這樣排除問題
- 這個樣的組合在Windows下是不是可以正常抓到HDD, 讀到光碟
- 你的Windows安裝光碟是 ...

若改為 主機板直接內建光碟  ...一切都很正常.....也可以光碟開機;;;;;;;;;;;;
唯獨用 IDE SATA轉 USB之轉接線後,  光碟機就... 罷工

网友:
SATA轉USB線有沒有支援光碟機
光速線有些不支援光碟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改為 主機板直接內建光碟  ...一切都很正常.....也可以光碟開機;;;;;;;;;;;;
唯獨用 IDE SATA轉 USB之 ...

能把你的轉接線拍出來?
如有有人有, 是可以分享經驗, 或是幫你做做測試的!

网友:
>1# 要用光碟安裝XP, 內建光碟機卻謮不到(or 無法開機啟動)

>16# 若改為 主機板直接內建光碟  ...一切都很正常.....也可以光碟開機

開始說不行,現在又說可以了 ...
圖也不貼,編號也不說,老兄,你嘛別這樣,這樣大家怎麼幫忙 ...
麻煩請你把大家希望你做的事先做好,暫時先鎖文,等你照片和資料準備好時再PM給我,我再打開.

請看版規第4條.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