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Acer AL1714 的 RDM 117-A替代零件?

楼主(2012-11-29):
請教各位大大
RDM 117-A 可以用什麼替代呢?
G收尋也找不到什麼資料,小弟功力太弱,請各位大大協助!

网友:
那顆應該是1117,但是你要確定是幾V用的???

网友:
L1117 ADJ,屬於可調輸出三端子穩壓IC一種

网友:
投狼大一票~~看腳附近可條電路有無電路?
基本上上面沒有18~33!ADJ機率高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資訊
有個A字,是不是可調整的意思呢?
我手上有1.8跟3.3的,應該就不能直上了吧!

网友:
液晶面板VCOM電壓控制電路,除非是VCOM電壓異常,
否則我不認為它壞了.

网友:
同意海洋兄所講的,加上奇美的工程模式可以調整VCOM,VCOM調整不正確會直接影響面板顯像

楼主:
對了,忘了跟各位大大說,我是參考"宏碁Acer AL1714 上電閃一秒白屏液晶螢幕維修"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al1714

因為我的情況跟他一樣,一上電時,會有電壓,但很快就沒電壓,燈管就不亮了。
電源指示燈亮著緣燈。
所以想說先換這顆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