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一台 ViewSonic VE920 起初是冷機螢幕閃一下,

楼主(2012-11-29):
請問一台 ViewSonic VE920 起初是冷機螢幕閃一下(綠嬁亮著) , 一段日子後變全黑(綠嬁亮著) 。
換過電源板上的電容 , 還是一樣全黑,請問網上的朋友有遇到相同的情形有什麼建議 。

經測量大 L 型燈管的插座沒有電壓 ( 一個插座接兩條線, 兩個插座共接四條線 ) , 基板有寫高壓危險的字樣 ( 請問高壓一般會是多大 )。

网友:
通常是1000V左右高壓!!基本上無法量測~除非有示波器+高壓碳棒!或其他檢具....
你可以拍圖~這樣大家比較好講

网友:
應該是高壓板的問題,請貼一張圖上來, 大家才好開藥方.

网友:
會問這種問題相信您在站內爬的文還不夠??

這是典型的高壓部分故障??

可能的故障點就是燈管及高壓產生部分的電路!!

首先確定燈管是好的之後再來查高壓!!   可以多看看相關文章!!

楼主:
     非常感謝 kaijay  廖光輝  eson0724 各位的回覆 。

6顆電容.1顆電阻全換了 。
將高壓板裝回後一樣沒畫面 。
高壓板大 L 型燈管經測量沒電壓 。( 面板綠燈亮 , 訊號線有接 )

网友:
圖中4個8PIN的mosfet可能掛了,檢查一下吧!

楼主:
我有兩台 ViewSoinc 920m, 先前修理另一台 ( 無畫面 ) 液晶螢幕 , 只換了那 6 顆電容後就 OK 了 。
這一台壞的時候前兆就不太一樣 , 可是電容一樣是鼓起的 , 所以估且就先把電容 , 電阻換了 。
請敎各位前輩們 , 該從那裡下手查起比較恰當 。
算是第一次修電腦螢幕也沒經驗 , 要不還要摸索好久 , 請求各位敎導敎導囉 。

楼主:
感謝 westkimi 兄的建議
我也打算將這4顆場效電晶體拔下 , 檢查一下 。

再請問那個大小 L 型燈管, 正常的話電壓是多少。
要不我就把另一台的螢幕給拆了來量量看。

在這裡還要多打擾各位囉 ~謝謝~

楼主:
再請敎圖右上方的8支插銷的定義 ( 每支腳的做用 ) 。不知道有沒有人了解的 。
我想應該其中有兩支是對應開關來驅動高壓板的吧 !!

网友:
這張板子 P605很容易掛點!!

网友:
不要去量燈管輸出
請先確認燈管是否有問題,最保險就是找一片同類型的良品來交叉測試

楼主:
我雖然有同型號的螢幕 , 可是要把它給拆了, 我想還是等等 ........

楼主:
這兩天為了修螢幕 , 在網路上看了很多文章 , 看的大都是比較專業的維修技術 。可也得知大多數的維修經歷都是用替換式的方法 ( 雖然有人說我們只是做維修不需要懂得專業技術 ) , 可是本著求知的本能 , 還是想要懂的更多 , 不知道各位可否多給點議建 。最好是可以提供電路分析 ( 電路圖 )。

為了修這個螢幕而有這個機會去學習以前沒摸過的 , 而且還繞了一大圈 ( 好像就像有人說的為了喝一杯牛奶 , 還養了一隻牛 )

~~ 有緣相識 , 有機會相助 ~~     謝謝各位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