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RTC-6150A 15 吋LCD 出現斑馬線

楼主(2012-11-29):
這一台LCD 有10多年歷史,日前拿來應急使用,卻發現如下圖:
拆開銀幕,看到一燒掉的電阻以及可能壞掉的AN7805
請問如何知道該電阻的規格, 是否是那兩個元件故障造成斑馬線圖案? 各位專家有無類似經驗?

网友:
看起來是在供電電路附近
用電錶查一下電路吧!
看看這電阻是不是用來做保護的(當7805 NG之後立即切斷供電)
確認它是不是是串接在7805之前或是之後的
如果是,就是保護用電阻,一般阻抗都是很低的
也把7805拆下來量測一下是否已NG
再量7805輸出供電迴路是否有短路,
如果短路就必須再追找出NG的零件
加油~

楼主:
感謝花大的回覆,目前只知電阻是串接在7805的Vin,送電情形下,pin1 pin2 電壓為0.27V, pin2 pin3 電壓為4.11V, 這是否表示7805已NG? 可否換一個7805及一個330歐姆電阻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