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求助] 大通 環保型充電器 GP-100

楼主(2012-11-30):
各位先進前輩大家好,小弟有事相求了......
因為才疏學淺,所以在此跟大家求助啦,

由於該產品在台灣購買,額定在110~240V,平時也在內地使用,這一次過來內地這邊工作,
小弟看他就安心的給他上電啦,結果...應該是小弟在上電前,才將宿舍總電源開啟,
,之後將充電器上電,一開始上電正常,不到10秒鐘,突然放鞭炮聲且冒煙,
猜想會不會瞬間電流過大,導致充電器內的元件過載,造成元件損壞。

此次掛掉的產品↓
IMG_0500 (小型).JPG 正面照
IMG_0501 (小型).JPG 反面照
IMG_0502 (小型).JPG 標籤型號說明
IMG_0504 (小型).JPG PCB背面照
IMG_0505 (小型).JPG PCB正面照
IMG_0506 (小型).JPG 元件特寫
IMG_0507 (小型).JPG 元件特寫
IMG_0508 (小型).JPG 元件特寫
IMG_0518 (小型).JPG 元件特寫
IMG_0519 (小型).JPG 元件特寫
IMG_0521 (小型).JPG 元件特寫
IMG_0526 (小型).JPG 元件特寫
IMG_0527 (小型).JPG 元件特寫
IMG_0524 (小型).JPG 此次掛掉的元件 保險絲、BD1 [編號:PJ999 BBS]

IMG_0516 (小型).JPG 重點在這邊啦,這一顆元件小弟不清楚他的名稱,
上網查也沒有相關訊息
IMG_0517 (小型).JPG 元件位置在這邊

呵呵...沒有頭緒啦....求求前輩們幫幫忙啦....

网友A:
看起來好專業的櫃子啊~
BD=Bridge Diode

网友B:
那個 BD1 是橋式整流器,這類零件不難找的。

換上後,要測試時,最好串個 100W 的燈泡,以免又燒了保險絲。

另外 TNY276 PN 這個零件也要檢查一下,在網路上應該可找到它的說明、規格 PDF 檔。

网友C:
先換保險絲跟BD1(橋式整流器)。看來上面的元件值不適合接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好專業的櫃子啊~
BD=Bridge Diode

科科....其實櫃子裡頭都是磁環跟磁珠
跟前輩們的櫃子比起來弱了許多....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 BD1 是橋式整流器,這類零件不難找的。

換上後,要測試時,最好串個 100W 的燈泡,以免又燒了保險絲 ...

OK~OK 感謝前輩的協助...
小弟下午馬上去更換 橋式整流器
就怕真的傷到TNY276PN....
那就真的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換保險絲跟BD1(橋式整流器)。看來上面的元件值不適合接220v。

真的...人在內地水土不服,充電器也跟著水土不服....XD

网友D:
還好有保險絲,不然其它東西會跟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還好有保險絲,不然其它東西會跟著

哭哭....真的燒到裡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