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合

楼主(2012-11-30):
前幾天oa5888會員贊助一台二手的伺服器,昨天有空把它拆開看一下,因為這台的等級並沒有比論壇目前的伺服器高,所以我打算拿來當備機或擴充、維修等其它用途,原本oa5888說沒有硬碟,但是我拆開後發現有兩個ST336607LC的36G硬碟。

但是注意看了一下硬碟背面後卻發現有點問題︰

放大一下︰

這兩個硬碟電路板共有三個電感被弄斷了,實在真可惜,36G拿來當系統碟也是很夠的,不過倒讓我想起不久前t958746135剛好有贊助18個不知好壞的ST336607LC硬碟,這下可能有救了,不過這些硬碟都還在hwj那裡,要過陣子才會拿給我,等我拿到這些硬碟再看看怎麼湊成我們可以用的。

真的太巧了!

网友A:
這些電感是燒掉的嗎?要搞成這樣還不太容易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些電感是燒掉的嗎?要搞成這樣還不太容易 ^_^

電感燒掉不是這樣,這個應該是插拔時不注意弄壞的。
這種可插拔的硬碟保護都嫌不足,插拔的過程中比較高的零件很容易卡到,一卡到就破裂,我想這幾個電感就是這樣弄壞的。

网友:
感謝熱心贊助的會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感燒掉不是這樣,這個應該是插拔時不注意弄壞的。
這種可插拔的硬碟保護都嫌不足,插拔的過程中比較高 ...

老大有沒有需要,我寄下去!
靠80pin接口的那一顆藍色的是標4R7的貼片電感,
靠20pin接口的那一顆黑色的是標220的貼片電感,

另外,老大手抖的很厲害啊!
是不是小秘書的案子接多了!
要多休息喔!

PS.我手頭上有一堆ide硬碟的控制板,有需要的痞友可以問問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有沒有需要,我寄下去!

你這兩個難道也是ST336607LC?怎麼看起來這麼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這兩個難道也是ST336607LC?怎麼看起來這麼像?

我有編輯了一下回文,要再看一下喔!
另外,我手頭上的應該是一樣的,
但我不敢保證,因為硬碟本體連屍體都找不到了!
都被粗暴的鐵槌伺候過了,都是拜偉大的「個資法」啊!
板子還是我刻意留下來的!

對了,在20pin的旁邊有板號:

GEAJ-8 REV B
PCB 100227228

可以看看是不是同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編輯了一下回文,要再看一下喔!
另外,我手頭上的應該是一樣的,
但我不敢保證,因為硬碟本體連屍體 ...

居然是一樣的?真的是巧合+巧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居然是一樣的?真的是巧合+巧合。

雖然板子相同,但是還是會怕firmware不同啊,
建議還是換零件就好了!

老大有急用嗎?
要不,我就星期一寄下去囉,
請pm給我你的姓名、電話、地址等……

暫時沒時間玩的話,那就等我下回回草屯的時候再拿過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雖然板子相同,但是還是會怕firmware不同啊,
建議還是換零件就好了!

不急!我也可以等hwj的硬碟,如果換零件就好,我也不想換整個板子呀!

网友:
真熟悉的伺服器硬碟...我那些都是這台伺服器在用或拆下的
這台灌系統要用到軟碟片載入驅動很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