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電烤箱 型號:hto-a1t

楼主(2012-11-30):
今天使用烤箱要烤香腸
當晚餐
設定15分鐘 但是電熱管約在5分鐘後 自動關閉
爬文後   應該是溫控開關壞
溫控開關型號 US-602S (130VU12)

去電子零件要找1顆 來更換   想請問有換過的大大該如何看規格
我買了1顆溫控開關 130度 關閉   110度打開
型號 B057-SW-5112I

不知道這種可不可以
另有一種是130度  也是溫控開關
但是沒有寫打開時的溫度    跟關閉時的溫度
請問該如何選購....

网友:
香腸是一種很不健康的東西,少吃為妙。

网友:
中階烤箱都使用溫度調節開關(雙金屬片),你的算是低階的吧!!
買過兩台 便宜的 聲寶和?牌 都沒壞過!! 所以不知道裡面的控制零件!! 一般位的安全最後一道保險就是"溫度"保險絲!!
假如是我設計 我一定用加熱管的功率直接升溫,意思是說 就算是烤了3天3夜溫度也不會過高 如 150度...

楼主:
商品特色

.15分鐘定時,操作簡單

.附活動式可拆卸烤網

.抽取式集屑盤,方便清理食物屑渣

.溫度感應自動斷電安全裝置

.上/下石英管加熱,烘烤更均勻香酥

.油切烤盤、過濾湯汁、滴油少熱量

產品規格

.型號: HTO-A1T

.消耗功率:1100W

.容量:10公升

.重量:約 3.4kg

.機體尺寸:386(寬)X316(高)X276(深)mm

難道溫度感應自動斷電安全裝置   就是溫度保險絲
就過負載130度就會斷電保護.....

网友:
油切烤盤、過濾湯汁、滴油少熱量<------  這種鬼話也信

网友:
還會關閉,是溫控開關老化嗎?
感覺像是接觸點燒的要斷要斷的樣子

楼主:
溫控開關老化   是沒錯滴
我已經修好了  更換1個溫控開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