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日光燈_電子式安定器 拆解+問題

楼主(2012-11-30):
正面 & 反面

兩顆大電容 200V 33㎌

問題:賣家跟我說可適用220v,但電容耐壓只有200v,送220v不就直接放煙火了?

BJT電晶體,型號BUL128

問題:號稱可適用至40w之日光燈管,但原始是塑膠外殼,需不需要再加散熱片?
我手邊有無限量的不鏽鋼,可以頂一下嗎? XD
推薦用鋁的話,那就只能向隔壁的伸手的

DB8

問題:請問這個原件是什麼呢?

安規電容 0.1㎌ ,電壓寫著 250v~ 275v~ 300v~
我將送220v的電,是否應該將之升級至400v呢?

藍色的那一顆是啥?
6n8 J 600VAC

最後是…高頻變壓器
變壓器很常見,但腦袋不靈光,有待學習『看規格』

重新整理一下重點問題

問題一:賣家跟我說可適用220v,但電容耐壓只有200v,送220v不就直接放煙火了?
問題二:號稱可適用至40w之日光燈管,但原始是塑膠外殼,需不需要為BUL128加散熱片?
問題三:安規電容是否需要加大耐壓?

感謝~

网友:
安規電容 0.1㎌ ,電壓寫著 250v~ 275v~ 300v~-----------------------不是安規用電容-----所以沒下面說法
我將送220v的電,是否應該將之升級至400v呢?

网友:
問題一:賣家跟我說可適用220v,但電容耐壓只有200v,送220v不就直接放煙火了?
問題二:號稱可適用至40w之日光燈管,但原始是塑膠外殼,需不需要為BUL128加散熱片?
問題三:安規電容是否需要加大耐壓?

1. 先接 110v的電壓使用 , 直接量測電容腳位電壓 , 就可以知道能不能適用 220v 了 !!

2. 一般應該都要加吧 , 使用什麼材質並不是重點 , 重點是要能快速散熱 !!

3. 上面標示 250 ~  275 ~  300 ~ 這應該是 安規 的測試範圍 !!  (我認為應該沒有問題)

网友:
3. 上面標示 250 ~  275 ~  300 ~ 這應該是 安規 的測試範圍 !!  (我認為應該沒有問題)
我想他是把他當XY電容用----------------------------------但這是用在傳送電力------並非用在為達到emi用途電容

网友:
藍色的那一顆是啥?
6n8 J 600VAC
這是啟動用的電容器---------------------------啟動後就沒用了

网友:
問題一:賣家跟我說可適用220v,但電容耐壓只有200v,送220v不就直接放煙火了?

這一顆電容應該是電解電容   所以交流電跟直流電   電壓有所區別

网友A:
看是不是兩顆電容串聯使用,同容量串連耐壓變高

网友B:
問題一:賣家跟我說可適用220v,但電容耐壓只有200v,送220v不就直接放煙火了?
本來就是預設接220v
你接110v要短路才可以接
要短路剪掉的鐵腳

网友:
藍色向二極體的東西 好像是 DIAC 震盪用的!!

网友C:
這個是110v,倍壓至220v。在沒有更改電路前提下,不能接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是110v,倍壓至220v。在沒有更改電路前提下,不能接220v。

不知道您是否有注意到

第一張圖的右上角,有一個跳線,斷路了
賣家說這個動作就是將 110v 改為 220v

抱歉沒能有電路圖可以拿出來給大家直接探討
但我還是得請教您,這樣是否符合『更改電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兩顆電容串聯使用,同容量串連耐壓變高

看來可能被您說中了喔

中間那個腳斷掉後,兩顆電容形成了『串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題一:賣家跟我說可適用220v,但電容耐壓只有200v,送220v不就直接放煙火了?
本來就是預設接220v
你接11 ...

今歹勢,白天沒能仔細看電路

以為不會有『串連電容』這回事發生

沒想到真的被說中了

如您所言
110v → 要短路跳線
220v → 斷路該跳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您是否有注意到

第一張圖的右上角,有一個跳線,斷路了

這個動作就是將 110v 改為 220v沒錯
這樣交流電經橋式整流給串聯的兩個電容

因電容分壓-------------------------所以電容只需二分之一耐壓

网友D:
110~220V的接法
如有錯誤請指正
第3個的文字說明是
加一顆類似這個符號的晶體可以
110V~220V共用可以不用倍壓切換
中間圖輸入端是220V打錯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0~220V的接法
如有錯誤請指正

你畫錯了吧,紅線在二個二極體之間。這是全波倍壓整流電路?還是半波整流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您是否有注意到

第一張圖的右上角,有一個跳線,斷路了

我目前無法看出電容附近的電路,因為被擋住了。跳線斷路比較像110v倍壓至220v電路,
還是建議你先接110v為主。

网友:
補個圖 !!

這是全波整流的 !!!

网友:
原來有藏2棵二極體再電容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