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1706 白屏如何排除

楼主(2012-11-30):
狀況: 沒接上任何訊號..裸機測試..畫面就會白屏....

我拿1716的AD 版測試1706的面保確定是好了

這問題要從哪裡開始查問題  希望有大大協助!!謝謝!!

网友A:
那就是1706的AD或供電要查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1706的AD或供電要查嚕????

謝謝大大的建議 以解決 換AD版

壞掉AD版的問題是無法過電開機請問是AD版哪個零件問題?

网友A:
沒有測量數據無從判斷,可以先從AD的電源供電元件開始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測量數據無從判斷,可以先從AD的電源供電元件開始查起????

那請問電員工電源建大部分都是哪個零件呢?

网友:
好像也有可能是屏上面的問題耶~若是這樣的話就頭大了。記得沒錯的話是液晶沒有通電會顯示白屏,有通電的話會顯示黑屏。

网友:
白屏首要要确定你更换的驱动板是OK,还有确保升级相对应的程序及屏供电电压确保OK,其次只要检查逻辑板上的几大电压,呵呵很简单的

网友:
白屏也可能由AD板造成.
受教了~~

网友:
穩壓IC跟SMD電容..拍照!

网友:
樓主您已經買新AD板了,可以上電交叉比對量LVDS各腳位電壓,回溯抓出問題點

网友:
A/D板供電IC異常也會造成白屏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發問 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