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問各位先進是否有拆過這種螺帽?

楼主(2012-11-30):
如圖,螺帽在深15CM的配電箱內,只能用一字起子敲開,請問是否有特殊工具可以拆?

网友A:
所以,那兩個凹槽是你敲出來的?而不是原來就有的?

网友:
勾型扳手看能不能用
五金行買買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那兩個凹槽是你敲出來的?而不是原來就有的?

是原來就有的!

网友:
那兩個凹槽
給勾型板手-------------------勾的

网友:
這是防鬆螺帽,用在震動場合
如飛機輪胎軸承迫緊,生活中最常見是在腳踏車大齒輪軸的雙側
如經常拆裝必須自製特種工具,偶而拆一回就用你一字起的方法

网友B:
jino大大您好!!

請參考下列拍賣場的圖片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131129821

网友:
引用 网友B:
jino大大您好!!

請參考下列拍賣場的圖片

長知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jino大大您好!!

請參考下列拍賣場的圖片

謝謝! 但是在侷限空間(扳手無法旋轉),市面上好像沒有類似套筒扳手一樣的勾型扳手.(深15cm 寬10工分的控制箱內)
看來還是要用一字起子慢慢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但是在侷限空間(扳手無法旋轉),市面上好像沒有類似套筒扳手一樣的勾型扳手.(深15cm 寬10工分的控制 ...

jino大大您好!!

這種螺絲的拆法......幾乎都是用一字起子慢慢敲....因為不常用.....規格又太多種

如果常常要拆卸...而找不到套筒工具的話....建議您自己做一支!!!.

找一支口徑相同的鐵管.....一端用砂磨機磨出那2個突出的卡筍........

另一端鑽個透孔....用起子使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jino大大您好!!

這種螺絲的拆法......幾乎都是用一字起子慢慢敲....因為不常用.....規格又太多種

謝謝,找時間來做一支

网友C:
小空間可以用尖嘴鉗 或是這種彈簧鉗也可以 但是 尖端部分要夠力 不然 會斷掉
可以看這篇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3114193702

网友:
這種螺帽向機鏡頭 手錶表蓋 ....都用得到,自己做就是間嘴鉗磨尖,但是有時候不夠"寬",不夠力!! 鐘錶眼鏡材料店有賣,但是你的身15公分,看樣子只能用鋼片去解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 但是在侷限空間(扳手無法旋轉),市面上好像沒有類似套筒扳手一樣的勾型扳手.(深15cm 寬10工分的控制 ...

組合工具  棘輪板手+T板手

T形板手, ,裁切T頭長短,加銲四方型長腳 ,合於止滑螺絲,兩側開啟口。

网友E:
找一支長度適中,內徑較螺紋孔稍大的鐵管,做成這樣就很好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jino大大您好!!

請參考下列拍賣場的圖片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131129821
這種的是拆"徑向"用的
版大要拆的是"軸向"
莫搞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131129821
這種的是拆"徑向"用的
版大要拆的是"軸向"

asun49大大您好

小弟只用過網拍的那種

能否請教大大所說的工具是哪一種??有沒有圖片可以參考看看!!!....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一支長度適中,內徑較螺紋孔稍大的鐵管,做成這樣就很好用了......

嗯! 了解! 請問您的圖是用autocad invertor 畫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組合工具  棘輪板手+T板手

T形板手, ,裁切T頭長短,加銲四方型長腳 ,合於止滑螺絲,兩側開啟口。

謝謝! 不錯的方法! 感謝您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空間可以用尖嘴鉗 或是這種彈簧鉗也可以 但是 尖端部分要夠力 不然 會斷掉
可以看這篇 http://goods.rut ...

這支不夠力,有用尖嘴鉗試過,不過卡的很緊時無效,要等敲鬆後才派得上用場.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了解! 請問您的圖是用autocad invertor 畫的嗎?

用 SolidWorks 畫的..........

网友:
可以用兩隻一字起子   交叉  就可以轉了

网友:
jino大:很像美國洗衣機固定內桶的螺帽.有似一字的工具可打開

网友G:
我有拆過類似的螺帽
把一字起子磨成這樣
不過看樓主的圖好像
比較大號不知試不試用

网友H:
能不能問一下這個用在哪裡 ???

看起來有點眼熟  !!

网友I:
知不知那個螺帽直徑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un49大大您好

小弟只用過網拍的那種

不好意思,沒空拍照
50L的油桶出口蓋就類似囉
我自己最近也發包很多,類似形狀的固定環

楼主:
引用 网友I:
知不知那個螺帽直徑有多少?

內徑3cm,外徑3.5cm;一字溝寬6mm 深3mm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問一下這個用在哪裡 ???

看起來有點眼熟  !!

很多地方都有用到,是船上鎖壓力感測器的sensor螺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拆過類似的螺帽
把一字起子磨成這樣
不過看樓主的圖好像

不適用耶!  因直徑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地方都有用到,是船上鎖壓力感測器的sensor螺帽

以前我們公司的機器上有用到 !!

記得是使用 勾型 或者 15# 介紹的那一種  !!!

是廠商附贈的工具 !!!

网友:
看來需要自己作工具,這是一般套筒改過的工具,僅供參考。
用汽車大口徑套筒 +砂輪機 + 銼刀 慢慢加工也許可行。

套筒板手,有30~32mm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180592818

氣動套筒,有30~35mm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241722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