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一片 PI版 ADP-40AF

楼主(2012-12-01):
徵求一片ADP40AF
因為Q201  202 燒毀.....
或是否有好心人可否提供此兩顆N-CH MOSFET ...
有爬文http://www.channel-e.com.tw/thread-36072-1-1.html
編號是A6VAA  或 STS3402   感謝...

网友A:
高壓跳一跳不用在那大費周張求來求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跳一跳不用在那大費周張求來求去。

lcd85311230大  高壓跳一跳??  小弟不材 這是什麼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這裡

http://bbs.pigoo.com/thread-39716-1-1.html

wecan大感謝提供 這些我都有看過了  不過 礙於身邊沒有任何有用的廢版 再加上  零件購買不到  所以才想說 感脆買一片來裝....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wecan大感謝提供 這些我都有看過了  不過 礙於身邊沒有任何有用的廢版 再加上  零件購買不到  所以才想說 ...

我有看見(無屋頂)有賣(好像250元)左右
可以看看(做選擇)
因換(零件)代用 不值(浪費時效維修的)
新的(可以用很久)看您的 取捨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看見(無屋頂)有賣(好像250元)左右
可以看看(做選擇)
因換(零件)代用 不值(浪費時效維修的)

嗯嗯  感謝寶貴的意見  我也是想說 練習修看看(新手).而且也是自己的螢幕壞掉所以可以慢慢研究...0.0...不過我想應該也是會買一塊新版回來裝...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  感謝寶貴的意見  我也是想說 練習修看看(新手).而且也是自己的螢幕壞掉所以可以慢慢研究...0.0... ...

如果肯浪費時間(經驗就是你的)
等等看看(顯示卡)有沒有這些零件
先把(手上工作)完成
先換新版(有空再修這個)會有比較多(時間)來完成
浪費時間(找零件的工作)您覺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肯浪費時間(經驗就是你的)
等等看看(顯示卡)有沒有這些零件
先把(手上工作)完成

嗯嗯 應該會訂購一片......
我在一塊高壓版上 有看到類似的  量了阻值 也差不多 會先替換上機看看....不行的話再想辦法
PS: 還有大大說的(無屋頂) 在哪阿 偶怎麼找不到...???...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應該會訂購一片......
我在一塊高壓版上 有看到類似的  量了阻值 也差不多 會先替換上機看看....不 ...

露天  就是  沒有屋頂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