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汽車音響面版按鍵無效

楼主(2012-12-01):
我有一台panasonic約10年的2din汽車音響
最近當鑰匙轉至on開啟電源後
面板燈會亮
但按鍵時好時無效
也就是好的時候一切功能正常
但有時就是一整個所有按鍵都無效
症狀比較接近接觸不良
但送原廠維修
技師說是面版的多層版壞了年代久遠已缺料無法維修
我拆開面板來看
就只是電路板跟一些晶片
也看不出印刷電路板哪裡壞
有能人可以告知多層板可能出問題的點嗎???
我是比較懷疑是主機裡面出狀況
但技師又確定是面板的多層板

网友A:
圖片麻煩來幾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麻煩來幾張~~

ok
稍晚補圖

楼主:
補上一些圖,因為我也不很懂
所以也不知道要po哪個角度的照片
有請神人點出癥結了
ps
圖的順序整個相反,要從最後一張往回看,真是抱歉!!

外觀

外觀

螢幕面板

螢幕面板

面板背面

面板背面

背面2

背面2

面板與主機以此連結

面板與主機以此連結

拆掉前面板後的主機,上面是單片cd

拆掉前面板後的主機,上面是單片cd

拆掉cd後的主機,我是懷疑出問題的是這塊板子,但是又看不出哪裡有問題

拆掉cd後的主機,我是懷疑出問題的是這塊板子,但是又看不出哪裡有問題

网友B:
既然都拆了..又是10年的老機器
先去電子材料行.買一罐電子接點清潔劑(復活劑)
給它噴下去..再試試看

网友A:
螢幕面板拍大點...................

面板微動開關看不清楚,換掉或許可以OK..

网友C:
將面板螢幕所有按鍵全部換新
或各個按鍵噴上W-40後,壓它一百下
應就能解決您的問題!!!

网友:
面板與主機的連接座問題
試試看組裝起來
上電測試
如果無反應試著喬一下面板

网友:
前兩年,一台隨車音響PANASONIC使用10後也是不能開機`,技師判斷按鍵失常,將面板按鍵全更換,也將舊按鍵全退回,1500完修,當然不是我修

网友:
這種拆開後,如果是用按鍵的話,更換掉就好.很便宜
如果是用印刷式電路板*(類似遙控器那種),可以拿接點清潔器清潔看看.
整體來說,這台修復率應該很高.

网友D:
請問面板燈會亮,LCD會顯示嗎

會顯示的話要考慮按鍵異常,分壓式按鍵只要1顆異常全部都會罷工

楼主:
今天有一大發現
這台的面板在右上角有一按鈕
按下去面板會往下傾倒以方便單片cd進片跟插入卡帶
我在傾下的面板背面用手指用力敲擊
竟然會短暫正常一下,約1-2秒
而且是在靠近底部的地方
履試不爽,於是我往面板故障這方向來修正
我把面板拆下來
把電路板整個噴復活劑
約略乾後裝回
前10分鐘還是一樣
我接著每一顆按鍵狠狠的用力按幾次
面板就段段續續的復活又死掉
最後一切正常
我剛開了約1小時的車程
幾乎都正常
到家熄火後 再開電門 依然正常
改天再試試是否持續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補上一些圖,因為我也不很懂
所以也不知道要po哪個角度的照片
有請神人點出癥結了

這是我目前技術上做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拆了..又是10年的老機器
先去電子材料行.買一罐電子接點清潔劑(復活劑)
給它噴下去..再試試看 ...

我整片都噴了
似乎有點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螢幕面板拍大點...................

面板微動開關看不清楚,換掉或許可以OK..

您的意思是拍照拍大一點還是用力大力拍
我用力拍的結果
神奇的事發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面板燈會亮,LCD會顯示嗎

會顯示的話要考慮按鍵異常,分壓式按鍵只要1顆異常全部都會罷工 ...

都回亮也都會顯示
就是按鍵有時會全部失靈
就是歌照放
但所有的功能都不能用

网友A:
你拆都拆了幹嘛做半套?

如上述,如果該按鈕是採用微動開關,就乾脆把開關全部
換掉,一勞永逸可以繼續使用好多年。如果是類似遙控器
那種就清理乾淨按鈕與電路板間,看是否恢復功能....

汽車修護廠很少有電機、電子高手的,學校沒有教那些有
的沒的,只教故障排除所需的基本電學而已,所以得靠自
己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拆都拆了幹嘛做半套?

如上述,如果該按鈕是採用微動開關,就乾脆把開關全部

問題是我不會換
上面的按鈕不像遙控器
比較像縮小的餅干盒
方方的(約3mm*3mm)中間一個小小圓圓的按鈕
雖然知道那是用焊的
但看不出焊點
比較像用崁進去的
恕我這樣描述
因為我真的很不專業
對這種問題我的功力只到巡巡看有沒有焊點脫落
其他的就一知半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問題是我不會換
上面的按鈕不像遙控器
比較像縮小的餅干盒

拍照片~~~來看看

网友B:
都回亮也都會顯示
就是按鍵有時會全部失靈

上面的按鈕不像遙控器
比較像縮小的餅干盒
方方的(約3mm*3mm)中間一個小小圓圓的按鈕

將復活劑噴接細管子...噴到按鈕裡面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照片~~~來看看

這幾天我再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回亮也都會顯示
就是按鍵有時會全部失靈

試過了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將面板螢幕所有按鍵全部換新
或各個按鍵噴上W-40後,壓它一百下
應就能解決您的問題!!! ...

我不會換按鍵
倒是把整片板子都噴復活劑後
我把每個按鍵都大力按了好幾下
有好一點
不過重開電源(鑰匙轉到on)
還是會有失靈的情形
要每個都給他再按幾次後才會正常
我比較擔心這樣下去
好的也會被我按到壞掉

网友:
既然按鍵不會換
噴復活劑後又會好一點
那就用熱風機吹一吹吧
有時按鍵裡的銅綠會被吹出來
我使用的是高溫式熱風槍是這一種的(要加一個噴咀)
http://www.eclife.com.tw/tools/moreinfo_10916.htm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不會換按鍵
倒是把整片板子都噴復活劑後
我把每個按鍵都大力按了好幾下

你昰怎麼處理的,可詳述一下過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昰怎麼處理的,可詳述一下過程?

回板主
1.把面板外殼拆下,見到電路板跟led螢幕
2.拿復活劑對著電路板背面跟前面全部噴,按鈕的地方再用復活劑+小吸管一顆一顆噴
3.把電路板立起來讓多的復活劑流出
4.把外殼裝回去
5.turn on 一樣不會動,然後就每一個按鈕大力一點給他按個10幾次
6.然後就活起來了
7.但是過一下又死掉了
8.這兩天就是這樣好好壞壞的,但情形已經比之前好很多,至少在死掉的時候把每一顆都給他按個幾下就會復活,以前是我從出發到目地地都有可能按不活
9以上是我目前技術可及的方式,我不會用電錶更沒有其他儀器,用看的每一個零件都看起來好好的,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會換按鍵
倒是把整片板子都噴復活劑後
我把每個按鍵都大力按了好幾下

回烏鴉 大:
來到這站上學習如何使用焊槍(烙鐵)及吸錫器可能是您最大的收獲!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烏鴉 大:
來到這站上學習如何使用焊槍(烙鐵)及吸錫器可能是您最大的收獲!
加油~ ...

謝謝!我會多多吸收的!

楼主:
補上照片

楼主:
仍然沒有太大進展
讓人灰心的是所有的按鈕都被一片壓克力蓋住
如果要拆下壓克力 則必須先拆液晶板
壓克力是夾在液晶版跟電路版中間

网友:
這按鈕有的換....

楼主:
可是要先拆液晶版就很費力
而且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按鈕壞  甚至是壞哪一顆

楼主(2013-01-14):
引用 网友C:
將面板螢幕所有按鍵全部換新
或各個按鍵噴上W-40後,壓它一百下
應就能解決您的問題!!! ...

是WD-40嗎?
這會比接點復活劑好嗎?

网友F:
一般電料行較少賣這種長方形的按鈕開關(tact switch),應該還是SMD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電料行較少賣這種長方形的按鈕開關(tact switch),應該還是SMD零件。

沒錯
就是長這樣
不過要先拆壓克力
而且我沒工具不能確定是不是按鈕開關壞掉

這幾天的情形是一上車鑰匙轉開電源後
音響的按鍵會有約30秒是正常的
但之後又全部失效
是什麼情形會這樣??
電源一開就正常然後又死死掉??

网友F:
大大壓克力拆掉後,先用電錶電阻檔測量按鍵兩邊是否在按壓後有導通,真的不靈光才用大大上述方法或換新,不要一下子就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大壓克力拆掉後,先用電錶電阻檔測量按鍵兩邊是否在按壓後有導通,真的不靈光才用大大上述方法或換新,不 ...

若如您所說
零件一般電料行買不到
那要到哪買呢?

网友C:
烏鴉 大
這幾天的情形是一上車鑰匙轉開電源後
音響的按鍵會有約30秒是正常的
但之後又全部失效
是什麼情形會這樣??
電源一開就正常然後又死死掉??

由以上您的說法,小弟認為問題可能不是出在按鍵上..........
不知此機是否設定到30秒後自動鎖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烏鴉 大
這幾天的情形是一上車鑰匙轉開電源後
音響的按鍵會有約30秒是正常的

不太可能
因為記憶中沒有這項功能

之前panasonic的技師說法大致是:
這是一塊多層板
電路板上不是有很多很細的小孔嗎?
因為電路板用久了
所以孔間的歐姆值改變了
影響了訊號回送至cpu的過程
所以才會變這樣
要修的話要換整塊板子...
這方面我不是很懂,但技師的說法大致是這樣

有這樣可能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太可能
因為記憶中沒有這項功能

如果每次開機固定30秒後,才會按鍵失效...
小弟個人認為不太可能是按鍵出了問題....是否設定有誤~~~~
技師的說詞..是正確的...因每個人有生存之道....勿見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每次開機固定30秒後,才會按鍵失效...
小弟個人認為不太可能是按鍵出了問題....是否設定有誤~~~~
技師 ...

倒不是固定30秒
就是開機後會正常
然後就失效了
但運氣好
行駛中會復活

技師的話我比較好奇的是
板上的細孔真的是有用處的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倒不是固定30秒
就是開機後會正常
然後就失效了

但運氣好
行駛中會復活

這有可能是某接點接觸不良!

您說的細孔是那張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運氣好
行駛中會復活
這有可能是某接點接觸不良!

正面

正面

反面

反面

上面是一正一反
板子上很多像圈起來的小孔
是貫穿板子的
技師說因為板子老了
所以影響歐姆值
間接影響訊號的回傳

网友C:
排線接觸不良也有可能...
先用橡皮擦清潔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線接觸不良也有可能...
先用橡皮擦清潔試試~

排線我是沒用橡皮擦擦過
但用復活劑噴過
整個的狀況是跟接觸不良很像
但找不到哪邊有可能接觸不良

网友G:
用放大鏡慢慢找 看看是否有原件'錫裂',接何處有斷面產生...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放大鏡慢慢找 看看是否有原件'錫裂',接何處有斷面產生...

之前有察過
沒有發現
當然也有可能是我經驗不多
能看出來的有限
只能上來多問問老手
還有什麼部份會出問題導致現在這樣的現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如您所說
零件一般電料行買不到
那要到哪買呢?

按鍵開關◇SMD-2P (6*4*2mm)『1pcs特價$2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037228729

楼主:
有新的動靜了
大年初一的晚上開車時
手殘就去按了一下明知道岸了也不會有動靜的按鈕
按了幾下竟然有動作了 但也就動那一下又不靈了
那情形就像是接觸不良的感覺
當下把前面板往下掀開(掀開有單片cd的入口)
我用力的往主機敲了一下(不敲面板)
還真的又動作了一下 但是又死掉
但這下我興趣就來了
難道問題不是在面板按鈕是在主機???
回家後趕緊拆下
這次我不動面板 直接在主機動手腳
我把主機的電路板在燈下仔細的查了一遍
沒有錫劣  看了好幾遍還是看不出來
只好把一顆我猜是cpu的地方散熱膏重上看看有沒有效了
再裝上 更慘 連該電源會復活幾秒的情形都沒了
這下連聽都不能聽了
絕望之時  只好再拆下來  用上最後絕招.......噴復活劑
我幾乎把整片主機的板子噴了一次
裝上後
奇蹟出現了
他竟然活過來了 還撐過10分鐘
但出現另一個狀況 就是電源關了之後會延遲約30秒音響才會自動關電
好奇怪
今天再開車
發現今天的情形是  開電源後按鍵是無效的
約10-15秒後音響會重新啟動電源一次
約1分鐘後按鍵就會全部正常
但車熄火後因響還是會慢約30秒才關閉
我今天再找時間拆一次
徹底噴一遍看問題會不會解決
先朝主機動動看

网友H(2013-02-13):
答案只有一個就是換按鍵沒別的方式了~~用wd40或接點清潔劑要能噴到接點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答案只有一個就是換按鍵沒別的方式了~~用wd40或接點清潔劑要能噴到接點才行 ...

但是我這次完全沒去動面板按鈕
只對主機裡的電路板噴復活劑
目前除了車熄火後音響本身會延遲關電外(不知原因)
其他已幾乎完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