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sunview SF-3222H的電源板型號

楼主(2012-12-01):
朋友把電源板拆去修.結果說弄丟了,
AD板是GLCD-3202ZH,
高壓板是用v0708.621,
請教有人知道sunview SF-3222H型的電源板型號嗎?
或是有人知道可以替代的電源板嗎?

网友A:
相片就還是相片
看圖可以說(故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片就還是相片
看圖可以說(故事喔)

就是被弄丟,就是沒有圖可看,才需要跪求阿~~嗚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被弄丟,就是沒有圖可看,才需要跪求阿~~嗚嗚

主板 高壓版
才有辦法找(電源版)您誤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 高壓版
才有辦法找(電源版)您誤解了

我了解了,大大我查了一下主板的腳位有如下:
+12V 紅線
+12V 紅線
+5V   黃線
+5V   黃線
GND   黑線
+5VSTB 綠線------->這是指待機用的+5VSB嗎?
STANDBY  藍線----->這又是指什麼阿?
GND   咖啡線

高壓板輸出是+24V四組,

大大可否有建議應該要買那一款的電源板嗎?
麻煩大大幫忙解惑一下,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了解了,大大我查了一下主板的腳位有如下:
+12V 紅線
+12V 紅線

其時你會知到這線路
應該是 任何一塊都可以用
只要(注意螺絲孔位)比較不用重新(鑽孔)
+12V 紅線
+12V 紅線
+5V   黃線
+5V   黃線
GND   黑線
+5VSTB 綠線------->這是指待機用的+5VSB嗎?  啟動用
STANDBY  藍線----->這又是指什麼阿?              待機用
GND   咖啡線

高壓線路 只有8條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時你會知到這線路
應該是 任何一塊都可以用
只要(注意螺絲孔位)比較不用重新(鑽孔)

大大您好,先謝謝您的回答,再請問:
+5VSTB是一般所指的Ps_on嗎?還是指要接在Power MB上的+5VSB(待機電壓)上?
還是Standby要接在ps_on上面,小弟就是弄不懂這兩條線的意思,
看大大的解答好像是+5VSTB=ps_on,Standby=+5VSB(待機電壓),是這樣嗎?
我有上網買了個FSP228-3f01,它只有輸出+5VSB,沒有+5V,兩條黃線+5V這樣接上去會有問題嗎?
至於大大問的高壓板,連到Power  MB上是只有24V的4組8條線路,啟動線路是主板另外連2條線路過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先謝謝您的回答,再請問:
+5VSTB是一般所指的Ps_on嗎?還是指要接在Power MB上的+5VSB(待機電壓) ...

先說電源版 228這一塊
不接任何線 用一個(大約10k)電阻
就可以(啟動)所有電源
接下來在一個一個說明
先試用其電源版  看是否全部輸出

网友:
Standby=+5VSTB
+5VSB=給主板的電壓=開關按鍵的按鍵電壓

我有上網買了個FSP228-3f01,它只有輸出+5VSB,沒有+5V,兩條黃線+5V這樣接上去會有問題嗎?不會
至於大大問的高壓板,連到Power  MB上是只有24V的4組8條線路,啟動線路是主板另外連2條線路過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STB是一般所指的Ps_on嗎?
是的
Standby=+5VSTB

大大我剛剛試過了,電壓有出來,
您的回答又讓我有疑惑了,
+5VSTB=Ps_on,Standby=+5VSTB,那這兩條不就是一樣的,
主板上怎麼會有兩個起動訊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我剛剛試過了,電壓有出來,
您的回答又讓我有疑惑了,
+5VSTB=Ps_on,Standby=+5VSTB,那這兩條不就是一 ...

+5VSTB是一般所指的Ps_on嗎?
是的
這個說明是錯誤啦
這塊電源版
是這樣啟動的
因我不是電子科系出身
學理我不會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STB是一般所指的Ps_on嗎?
是的
這個說明是錯誤啦

那我主板上+5VSTB 綠線 是要接在電援板上的 +5VSB 上還是接在 Power ON/OFF signal上阿?
大大好利害,我也非電子科,興趣愛玩,努力像大大學習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主板上+5VSTB 綠線 是要接在電援板上的 +5VSB 上還是接在 Power ON/OFF signal上阿?
大大好利害,我也 ...

那我主板上+5VSTB 綠線 是要接在電援板上的 +5VSB 上還是接在 Power ON/OFF signal上阿?

這個接錯 不會啟動而已
主板上+5VSTB 綠線 是要接在電援板上的 +5VSB   這個也是對呀
Power ON/OFF signal  這個電壓給主板 案件燈會亮 (就是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主板上+5VSTB 綠線 是要接在電援板上的 +5VSB 上還是接在 Power ON/OFF signal上阿?

這個接錯 不會 ...

恩恩謝謝大大的教導,
小弟晚點來試試看,
因為這接頭還要改,
以小弟的焊接功力要花一點時間,
真的感謝大大熱心的解答,
謝謝拉,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謝謝大大的教導,
小弟晚點來試試看,
因為這接頭還要改,

如有說明錯誤
請說明 我當學習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有說明錯誤
請說明 我當學習喔

大大,我焊好了,不過接上去後,
按電源後好像完全沒有做用,
連電源板的12V都不會起動,
不過我從主板上直接對standby和+5VSTB直接做短路,
電源板就有產生12v,
這是那裡的問題阿?
接下來我該怎麼處理阿?

网友B:
standby線,應該就是指ON/OFF的功能,

你要看看上電後未開機狀態standby有無電壓,有電壓就是負壓啟動

standby要接地才會啟動,

上電後未開機狀態standby無電壓,給+5V會啟動,就是OK的!!

另外測量看看standby的線對地是否為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andby線,應該就是指ON/OFF的功能,

你要看看上電後未開機狀態standby有無電壓,有電壓就是負壓啟動

感謝大大的回答,
小弟是外行,存粹是興趣研究,
以下的問題太白癡,請您見諒喔:
上電後,standby是沒有電壓的,standby也沒有接地,您所謂給5V是怎麼給,?
是不是電源開關按下去,
電源板就該起動12V的跟24V的工做電壓給AD 板跟高壓板了?
可是我量測不到12V的電壓供給AD板,
所以才不知道怎麼做

网友:
PO個圖上來看看!!  不知道你的板子配置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