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 HOME 序號貼紙還真"大"一張阿

楼主(2012-12-01):
實際只有5元的2/3寬

驅動光碟沒支援WIN8的還不能安裝.真是OOXX~看來只有下載的方式囉

网友A:
序號貼紙一向都是這個尺寸呀

沒有支援新作業系統的驅動程式
即使能裝,也不一定正常使用,這個只能老實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序號貼紙一向都是這個尺寸呀

沒有支援新作業系統的驅動程式

版大這樣因該比較容易比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序號貼紙一向都是這個尺寸呀

沒有支援新作業系統的驅動程式

好像慣好 windows 8 驅動就會
自動(安裝)現在(使用中)
原版(安裝)會在前頭(要求)序號
否則(不可以)安裝(windows 8)
1155腳位 775腳位
478還沒有試(不知道)
amd 939 940 腳位 安裝後
如更換cpu 會無法啟動(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慣好 windows 8 驅動就會
自動(安裝)現在(使用中)
原版(安裝)會在前頭(要求)序號

看來WIN8越改越麻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來WIN8越改越麻煩了

現在一台是(正版) 是使用(AMD 940腳位 )
沒有顯示卡 安裝完畢 會自動上網更新
沒有驅動問題  這台是用(專業版) 正常序號

另一台1155腳位 是用網路版 可以自動更新
也沒有(驅動)問題
驅動使用(萬能驅動助理)上網找一下 就可以啦
要用(英文)版本喔
這幾天來用478腳位(測試一下)可不可以用
缺點(文書作業系統要用2013)方可相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一台是(正版) 是使用(AMD 940腳位 )
沒有顯示卡 安裝完畢 會自動上網更新
沒有驅動問題  這台是用(專 ...

OFFICE要2013才能裝?2007與2010都不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OFFICE要2013才能裝?2007與2010都不能?

2010沒測試

2007確定不行
2010也一定不行
因為(兩個PE 架構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0沒測試

2007確定不行

wecan大我測試2003.2007與2010都可以安裝與開啟.不知道你2007安裝時碰到什麼狀況

网友B:
引用 楼主:
wecan大我測試2003.2007與2010都可以安裝與開啟.不知道你2007安裝時碰到什麼狀況

會顯示(一段)訊息
我就沒有理他
這幾天會在(試試)
謝謝您 (因為感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顯示(一段)訊息
我就沒有理他
這幾天會在(試試)

不用客氣是剛好有時間就順便測試了

网友:
現在的觸控筆電也都載WIN8,想不用都不行n_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