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EIZO FlexScan L767 19吋螢幕畫面白霧反白偏光膜更換維修實例

楼主(2012-12-02):
EIZO FlexScan L767 19吋LCD液晶螢幕畫面白霧反白偏光膜更換維修實例
這台EIZO FlexScan L767液晶螢幕.畫面籠罩一層白霧.
常看我文章的人.應該都知道這是面板偏光膜問題了.

俯視圖.

黑底畫面.
這樣看來就清楚了吧.

拆機之前先來一下"偷吃步".
面板外偏光膜挖個小洞開個天窗.先來偷偷比對一下偏光膜角度.
避免"做白工".
90度偏光膜.

45度偏光膜.

135度偏光膜.

0度偏光膜.
投票開始.
您認為這外偏光角度是多少呢?
我想再笨的人都會選0度吧!

液晶螢幕型號EIZO FlexScan L767.

拆機囉.

4燈小口高壓板.電源板.主驅動板.
這日式機種看來也沒什麼特別.真不知道它是貴在那裡?

SAMSUNG三星面板.這可不好搞.

看到表面的痕跡了吧!

拆掉面板保護鐵框.
"操咪摸"的味道馬上就飄散在空氣中.真是"屋告操".

利用修機空檔時間清除這偏光膜.足足花了我兩天的時間.才去除掉殘膠.

貼膜完成.
常有客人問說.看我文章提及換膜不是很簡單嗎?兩三下就完成.怎麼要那麼貴.
通常碰到這種客人.我都會請他自己買塊膜回去換換看.
我這就有很多客人自己換膜失敗的回收機.通常面板都已經慘不忍睹了.最後只能淪落到殺肉的命運.

組裝.

點燈試機~成功.

敬請指教

网友: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做起來非常非常不簡單!!!
目前為止只貼過15"的,大尺寸還不大想碰,費工費時又是高風險~~~難為啊~~~

网友:
應該是貴在真正的10BIT吧!!
還有,就是在專業繒圖時,顏色校正等細節。。。。。

也就是有著一般LCD沒有的特點。當然,一般使用者就不會去管這些了。。。。

网友A:
想請教那一小塊怎樣割下來的??不怕傷到面板嗎??
謝謝您

网友B:
想指教 - 偏光膜是不是只有0度, 45度, 90度, 135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請教那一小塊怎樣割下來的??不怕傷到面板嗎??
謝謝您

用美工雕刻刀(剪紙的那種)小心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指教 - 偏光膜是不是只有0度, 45度, 90度, 135度 ?

大致上就這4種.除非廠商自找麻煩.

网友:
問個蠢問題
為什麼我最近拆一台LG20吋電腦螢幕
好像沒有所為的偏光糢
第1面是玻璃接者就是面板了
有無偏光糢的螢幕差再那邊

网友:
真是厲害--找機會練習一下!!

网友C:
實在是專業,不知我家歌林37吋lcd電視螢幕換起來划不划算,北部似乎沒找到願意這樣換的廠商,只好免強看囉

网友D:
工廠級技術
這台定是專業機子,客人才會忍痛開下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工廠級技術
這台定是專業機子,客人才會忍痛開下去

對於繪圖工作者這是台『專業』機種
價格非常『專業』
不是一般人可以負擔

狼大收過一台15的是說用料及電路設計很專業...

我是也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實在是專業,不知我家歌林37吋lcd電視螢幕換起來划不划算,北部似乎沒找到願意這樣換的廠商,只好免強看囉

北部可找仲威 褚兄.他也有在處理偏光膜.
http://bbs.pigoo.com/thread-3167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對於繪圖工作者這是台『專業』機種
價格非常『專業』
不是一般人可以負擔

如果我沒記錯,這台剛出時2萬多…
因有較精準色差的準確度,通常工作於平面美工設計方面,
色差的準確度,指的就是螢幕與印刷品之間的色差。

网友:
其實是貴在AD設計與內部的韌體
其背光電路點燈信號也與一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