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IZO SX2461W藍色區塊

楼主(2012-12-02):
想請問各位先進,圖片上的螢幕還有救嗎?要等熱一陣子以後才會消失,按壓面板上的一特定位置也會消失一小段時間,所以想請問這個有可能修?謝謝大家.

网友A:
樓主,您這台應還在保固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主,您這台應還在保固內吧?

這個已經(送原廠)被(判定)為(人為)(壓傷)
原廠(不保)所以(更換)面板一途(可能無解)
送原廠看看吧

楼主:
面板3年過了,雄浪說要換面板,不過不建議,因為要原售價的8成.........,所以才想問是否有地方可以修

网友:
真的只可以(更換)面板一途
真的別無他法 或是 撐者用
因這個型號(故障真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3年過了,雄浪說要換面板,不過不建議,因為要原售價的8成.........,所以才想問是否有地方可以修 ...

樓主,請報面板型號?

楼主:
呵呵,殘酷的事實

to su_fei
我不知道怎麼查型號耶,只知道有網友說是s-pva,我再來找看看有沒方法可以知道

网友:
面板後面有一張
型號 規格
但要拆機就可以看見
這台是 TFT  用於 印刷顯示 對位對色
也會應用於 醫療 斷成掃描 或用於 影像剪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殘酷的事實

to su_fei

樓主 … 基本上, 修這面板 ,可能有二種方式,但都是要到需岸做
1 面板寄到對岸修
2 直接到對岸找同型

我會建議用第 2 項,但如找不到,就只有用修的一途了 !
ps  這台是高階機種,放棄的話有點可惜 !

网友B:
台灣就有(熱壓機)
如要修
可以聯絡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灣就有(熱壓機)
如要修
可以聯絡我

w大 … 我也知道台灣有熱壓機 ,但找不找的到模塊就不一定了 !

話說回來 ,還是您比較有門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灣就有(熱壓機)
如要修
可以聯絡我

我想修看看,不知道這樣大概會花多少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修看看,不知道這樣大概會花多少錢?

明天回答你
要問(廠商)
告訴你 電話
自行連絡
可能是1千多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天回答你
要問(廠商)
告訴你 電話

先跟您說聲對不起,我覺得我回答的不是很有禮貌.

謝謝您的幫忙,不管能不能修,都先跟您說聲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跟您說聲對不起,我覺得我回答的不是很有禮貌.

謝謝您的幫忙,不管能不能修,都先跟您說聲謝謝. ...

不用想很多啦
請問您靠近
南或北
告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想很多啦
請問您靠近
南或北

我在台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台北

煩請短訊留電話
我會打給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煩請短訊留電話
我會打給您

  高,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