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奇美TL-42W6000D不定時自動關機~有時待機燈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12-12-02):
機型:TL-42W6000D

症狀:看約20分鐘左右,會不定時自動關機,拔調插頭之後有時又恢復正常,有時待機紅燈又不亮.....不受控制!

處理流程:
測電源板各電壓皆正常!

量主板5vs正常, ps-on電壓時有時無.....
拔掉key板及視訊板狀況依舊,待機紅燈還是不定時不亮....初步研判為主板不良~

開始檢查主板:
由最簡單的IC供電查起,但各IC接腳電壓皆應正常~
偶然間量取其中一顆 G962-18 IC 第一腳時
忽然會自動關機(待機紅燈會熄滅),心中猜疑此IC可能出了問題!
原本想和其它同編號的IC對調試試,但又怕使用熱風槍會影響到周邊的小零件,所以在散熱部加錫欲將其取下,
沒想到意外卻發生...........................竟然就此修好了!

查此IC的工作特性

在無待機燈時所測的電壓:
第1.2腳為5.04v   3腳為0v   4.5腳皆為0v

在有待機紅燈時所測的電壓:
第1.2腳為5.03v   3腳為0v    4腳為3.68v    5腳為1.34v

在開機綠燈時所測的電壓:

第1.2腳為4.92v

第4腳為3.65v

第5腳為1.32v

測完以上所有數據之後,順將視訊板的凸起電容換掉

將所有IC的接地散熱重新加焊

完美的影像再度呈現

連續測試兩星期,拔掉插頭及開關機數百次
一切正常動作.........完畢!

网友A:
恭喜完修..是空焊還是散熱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是空焊還是散熱不良

是散熱不良後...造成空焊

网友B:
奇美常用元件!!感謝詳細分享~~
不知道為什麼她會用這G962-18 IC?而不用常用1117或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美常用元件!!感謝詳細分享~~
不知道為什麼她會用這G962-18 IC?而不用常用1117或其他.. ...

其時小弟也是和kaijay大一樣 有相同的疑惑~
會如此設計........設計者一定有它的因素考慮存在!
這問題可能有待站上的前輩來解惑~~~

网友C:
我覺得會用G962-18 IC 可能需要的電流量較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會用G962-18 IC 可能需要的電流量較大的原因。

剛剛查一下資料...承如飛文大所言G962-18 IC它的電流輸出的確較大....
但不知是否還有檢知的因素?

网友C:
第一腳在無待機時應該沒有電壓吧??

因為第一腳Ven是啟動電壓,在量電壓時會有關機現象時是正常的。
這顆應該是負責按鍵的電源及LED的電源或AD版主晶片,如我猜的沒錯的話。

因為有好幾顆同型號的IC 在負責供電,負責的區域會不同。

如有錯誤,請多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奇美常用元件!!感謝詳細分享~~
不知道為什麼她會用這G962-18 IC?而不用常用1117或其他.. ...

K大:
應該是"負載"考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K大:
應該是"負載"考量吧!!

那就是電流!!負載電壓一樣~~所以負載=瓦數=功率=V*I
但會不會飛文大說的他有Ven啟動電壓功能!

网友:
應該是無铅制程的關系.
熱久了就會無預警的焊點不良.
我在電源板上就遇到不少了.

楼主:
今天又碰到一台不同機型...不同機板....相同IC.....同樣症狀!
同樣的處理方法....10分鐘解決!!

网友:
lhc大大,讚哦!!!
10分鐘修好一台電視...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有疑慮就先補一下再說
眼要看、手也要動一下,
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散熱不良造成的,要列入經驗裡面,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腳在無待機時應該沒有電壓吧??

因為第一腳Ven是啟動電壓,在量電壓時會有關機現象時是正常的。

第一腳ven無論在當機或正常狀態下皆有電壓!

网友:
散熱不良造成包焊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2013-01-19):
散熱部加有鉛錫更好,一來增加散熱面積,二來不易錫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