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5610 進水不開機

楼主(2012-12-02):
這是開關的小版

這是開關的小版

版號

版號

PIN的其中一腳稍壞了

PIN的其中一腳稍壞了

朋友問我看能不能處理,因為這台開機鍵不小心進水,結果PIN腳燒焦燒斷了(圖5),請問各位大大這可以處理,朋友異想天開的自己焊接,所以有焊接痕跡,請問這能處理嗎???感謝各位大大解答

楼主:
圖4是燒斷的PIN另一面

网友A:
Acer HBL51.pdf (1.1 MB, 下載次數: 159)
請下載附件

基本上進水一定要先清潔主機板
否則久了水漬會腐蝕線路
之後才是進行檢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下載附件

基本上進水一定要先清潔主機板

ayu05202003大大:小弟不才想問一下,這種情況是要用飛線的方式處理嗎??感謝
已經有清潔過主機版了!

网友:
應該先確認開關腳有無電壓
正常要有10幾伏
太低或沒有電壓就是主機板有問題跳了也沒用

网友A:
看電路圖 13腳是開關
怎麼焊15腳?感覺問題不單純
13腳或d14對地短路一下先測能開機再跳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電路圖 13腳是開關
怎麼焊15腳?感覺問題不單純
13腳或d14對地短路一下先測能開機再跳線 ...

ayu05202003大:
非常感謝您的解答,現在可以開機了,可是一開機畫面閃衣下,POWER燈有亮,風扇轉約10秒中就停止了,請問我該往哪方面查??感恩

网友A:
外接螢幕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螢幕試試

ayu05202003大:
外接螢幕一樣沒有任何顯示

网友A:
沒畫面先排除記憶體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ayu05202003大:
非常感謝您的解答,現在可以開機了,可是一開機畫面閃衣下,POWER燈有亮,風扇轉約10秒中就停 ...

要上記憶體  跟CPU散熱片 最好是裝起來索完螺絲後測開機  部分機種 必須上螺絲後才可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畫面先排除記憶體問題

ayu05202003大:
記憶体確定無問題,開機CPU跟南橋都有發熱,一樣無畫面,風扇約10秒停止,硬碟作動指示燈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上記憶體  跟CPU散熱片 最好是裝起來索完螺絲後測開機  部分機種 必須上螺絲後才可開機 ...

0982788072大:
記憶体確定無問題,開機CPU跟南橋都有發熱,一樣無畫面,風扇約10秒停止,硬碟作動指示燈不亮
那是否要整台組裝呢??感恩

网友B:
引用 楼主:
0982788072大:
記憶体確定無問題,開機CPU跟南橋都有發熱,一樣無畫面,風扇約10秒停止,硬碟作動指示燈不亮

有短路現象  你先更換 CPU後的電容OR 並檢查你補焊的地方 用放大鏡檢查  並查看晶片與南僑是否內部有短路(殘留水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短路現象  你先更換 CPU後的電容OR 並檢查你補焊的地方 用放大鏡檢查  並查看晶片與南僑是否內部有短路 ...

0982788072大:
水跑進去的只有一點點,還是POWER開關地方,那我是否要更換CPU後面的電容嗎??

网友A:
有除錯卡跑一下,你這台有7300獨立顯卡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除錯卡跑一下,你這台有7300獨立顯卡嗎?

ayu05202003大:
這台沒有獨顯的

网友:
cpu和ram再換換看
注意一下焊過的接頭有沒有不小心短路到
會不會是cpu沒鎖?

网友:
引用 楼主:
0982788072大:
水跑進去的只有一點點,還是POWER開關地方,那我是否要更換CPU後面的電容嗎??

這樣狀況 有點像是 過熱保護 或是短路保護  感覺上可以先嘗試換電源按鍵板的C1 2 電容 與旁邊的那個IC
再者 你補漢的那個地方請用放大鏡有無殘錫斷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ayu05202003大:
記憶体確定無問題,開機CPU跟南橋都有發熱,一樣無畫面,風扇約10秒停止,硬碟作動指示燈不亮 ...

上述狀況好像是正常的。
今天拆下AS5610筆電硬碟後開機: 按下按鈕後POWER燈有亮,硬碟指示燈微閃亮一下(當下光碟機有動一下)
風扇轉約10秒中就停止了;之後LCD畫面出現無作業系統(因硬碟拆下).
建議:
1. 開機前,先外接螢幕再開機觀察有無顯示.
2. 用光碟開機片開機,觀察筆電是否持續開機(例如光碟機持續讀取資料...(硬碟)指示燈間斷亮)
3. 拆下液晶螢幕排線後,再用步驟1與2開機測試
4. 必要時可移除鍵盤與觸控板.....等排線,

网友:
我也是覺得~~記憶體髒~~用橡皮擦~~擦一擦~~

楼主:
小弟有發現音效晶片的腳都銹蝕斷了,因該就是這裡有問題了,那請問我把晶片移除可以嗎???
假設晶片主機板接點也鏽蝕了,那要怎嚜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有發現音效晶片的腳都銹蝕斷了,因該就是這裡有問題了,那請問我把晶片移除可以嗎???
假設晶片主機板接點 ...

音效晶片拔掉也可開機,直接上新錫就可,
如果pad太嚴重就先用刀片把銅銹刮掉就可上錫,
再不行就只能跳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