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170B4 開機顯示1~2秒後螢幕變黑無顯示

楼主(2012-12-02):
麻煩各位大大 請多多指教
目前小弟有一台Philips 170B4
開機有顯示1~2秒 畫面就變黑 (螢幕燈號保持綠燈亮)
關掉電源再重開 同樣情況
請問是哪裡故障 如何查起 謝謝各位大大

楼主:
這是Philips 170B4  內部高壓版圖片
最左邊高壓線圈 提供電力給燈管的 那ㄧ片 我有更換 220UF25V 電容(有測過有故障 電容值不足)
請問各位大大 還有那裡故障 會導致開機後約1~2秒 無畫面 請各位大大多多指教

网友:
會是高壓版問題嗎?    請高手指導...

网友:
燈管先測????

网友:
燈管跟高壓版!!加油..

网友:
高…高壓版有問題

网友:
剛好最近都在搞類似的問題

版主可以先去量一下各個高壓線圈的接腳

看看阻值有無相近

网友:
沒意外的話燈管線斷了

网友:
燈管和高壓板檢測應該可以找到原因

楼主:
恩 小弟我先來檢測 燈管 和高壓版 (我先來爬文看一下 怎麼測量高壓版電壓,狼大好像說高壓板電壓過大好像不建議用電表測量,怕燒燬,小弟也沒示波器) 所以先找個好的燈管來交叉測試看看 如果各位大大有好的建議也可以分享給我 謝謝

网友:
用燈管測試器檢查每一支燈管狀況?? 要一支一支的測???

若是燈管都能正常點亮,故障點就是在高壓了???

网友:
高壓有問題!!  圈起來的就是重點檢查處了???

网友:
這種高壓板買一片一樣的來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