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子鐘螢幕問題

楼主(2012-12-02):
請教版上大大,碰到這種液晶面板的問題,要換什麼東西? 謝謝~~~~

多條斜紋的電子鍾

多條斜紋的電子鍾

网友:
這個一般是沒救了,可能要換LCD.
我在網路上看過一種怪招,是用在手機的螢幕,是否有效我不知.
你可以把電池拿掉,再拿個密封袋包起來, 然後放在冰箱的冷凍庫,放一個晚上.,再拿出來,等它慢慢回溫,或者用吹風機慢慢加溫,溫度不要加太快,否則怕會損壞零件.
等它回到正常溫度後,再裝回池試試看.

网友:
是不是曬到太陽囉~

楼主:
我都一直掛在客廳,只是快掛10來年了。

网友:
液晶面板反光塗層氧化。

楼主:
了解,所以是沒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一直掛在客廳,只是快掛10來年了。

十多年已經很划算了,是MIT嗎?這麼耐操。

网友:
楼主啊,依我看是LCD的背光纸氧化了吧,看看是不是电池漏液什么的影响到了。
只要换背部的反光纸即可。不如用自粘性的铝箔代替看看。只要不是液晶漏液,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