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G60-235DX筆記本電腦,刷BIOS後,開機錯誤求助(已解決)

楼主(2012-12-02):
這台筆電在刷新bios後,開機就出現錯誤畫面
圖片如下:

型號:

開機錯誤畫面:

上網爬文,找到hp刷序列號工具(DMI ),但在G60-235DX上不能用,
請問各位大大知道那裡有適用的工具嗎?(不知方向有沒有錯?)
感謝大家!!

网友A:
不知道你用哪個版本,我這個是310的

HP SN.rar

611.6 KB, 下載次數: 8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哪個版本,我這個是310的

itnken大,這版本有試過,無法使用,會出現錯誤。

网友:
這是 F.65 版本

1.39 MB, 下載次數: 64

1.39 MB, 下載次數: 63

908.58 KB, 下載次數: 69

网友:
@@"大大應該是有燒錄機刷的吧~
下次刷新bios之前原機記得備份

我有的跟二樓一樣~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目前這台問題已解決,過程滿亂的,
我再找時間po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