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祿克的電表液晶變的看不清楚..

楼主(2012-12-03):
有人知道電表的液晶要怎麼修嗎?

正面看的時候,液晶數字下部都看不清楚...XD
https://skydrive.live.com/redir?resid=90487D79DA84FC0B!246

電表要屁股抬高,才看的清楚.....=.="
https://skydrive.live.com/redir?resid=90487D79DA84FC0B!247

网友:
為了避免連結遺失檔案,站長有要求不要使用外部連結的檔案資料

上傳照片,要將檔案縮小至200K以下再上傳

這次我幫你,下次要您自己處理了

樓主所陳述的故障應該是接觸不良引起,先拆了再說吧!!

楼主:
eson0724大

我還沒有上傳照片的權限啦....

我拆到液晶...看到那個玻璃,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拆A,怕拆了就爆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0724大

我還沒有上傳照片的權限啦....

先換電池試試.

楼主:
ciko.ciko大

電池..有更換過喔...情況一樣..

网友:
液晶顯示板的排線接解觸不良,拆下重接就可以!

楼主:
液晶顯示板的排線--是指?

玻璃上下的膠條嗎?

玻璃拔起來..再擦一擦嗎?

好心的大哥...再幫我貼一下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晶顯示板的排線--是指?

玻璃上下的膠條嗎?

在軟膠條上面加一層紙增加厚度
讓基板與LCD更加緊密即可

還有
建議你先去各區爬文&回文
否則你無法上傳圖片
一直使用外部連結
會造成論壇管理上的困難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0724大

我還沒有上傳照片的權限啦....

電阻就有上傳照片的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