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螢幕出現數條垂直亮線?

楼主(2012-12-03):
這台LG W2234S原本是有過電但約3秒後熄滅轉成省電模式
上禮拜送修花了800元更換高壓板
現場看有正常點亮就付錢回家了

結果返修隔天使用一開電源
螢幕右側出現三條相鄰的垂直亮線
不久後左側也有一條垂直粉色線
這兩側的亮線有時候一開電源就有
有時候是一段時間後才出現

原以為是VGA線接觸不良
先後換了三條線測都一樣
送修的店家叫我把線頭鎖緊
後來我連拔掉訊號線在黑屏時
右側的那三條亮線又變成藍色依然存在

送回店家說這問題與更換高壓板無關
一開始也真的怎麼試都很正常沒出現
後來偶爾出現  師傅拍了幾下又不見
於是我不死心的調整面板角度後
果然又出現而且怎麼調整都亮著

後來師傅拆開外殼檢視後在VGA電路板上補焊
有兩度出現無法開機的情形
最後開了機  兩側亮線消失
我又帶回家慢慢試

結果
還是會有亮線的問題存在
而且位置還跟原本的不一樣  右側亮線跑到的更右側

請問一下
我爬文看到這可能是面板或排線故障的問題
但原因跟更換高壓板無關嗎?
若要修復大概得花多少錢呢?
待會回家測試後補圖

再麻煩各位解答一下了

网友:
spindance大:
小弟也發生過一樣的問題,也是LG-W2234S機型
好像是共通問題--需換"面板"原則上續修下去是無效益的
建議:若已過保固--那就報廢了,零件還可網拍回收一些籌備下一台資金
敬請參考喔!!

PS:切記下一台不要再買"含x"貨.

网友:
有圖才知能不能(修)面板

网友:
快上圖吧????    瞎子摸象,看無ㄋ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