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型號:歌林klt-3252有聲無影是什麼東西壞了呢??

楼主(2012-12-03):
各位前輩,先進們,小弟也是為了偏光膜的問題自已DIY更換偏光膜

在露天的一位賣家那裡,各買了一片0度與90度打算自行更換,當第一次拆除後,

也把殘膠清除完畢,先用膠布把偏光膜暫時黏在面板上,組裝回去,發現整個白屏...有聲無影

心裡想說是不是偏光膜裝反了,再次拆除,拿出面板,預備將偏光膜調換位置

這時一個手賤,單手從面板中間想要把整個面板提起,這時手指上的面板傳來斷裂的感覺......

果不其然,交換偏光膜後,如下面這張照片一樣,面板破裂了><"(惡夢呀~這下全毀了)

但我要問的是,面板破裂的問題先不談,若偏光膜角度不對的話,會像我這樣出現白屏的現象嗎??

還是我的其他的如"高壓板及邏輯版"也一有問題了呢??

請問這白屏是什麼板壞了呢??

請問這白屏是什麼板壞了呢??

网友A:
有聲無影怎會變成換偏光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聲無影怎會變成換偏光板....

前輩您誤會了
原本是可以看,只有單純的偏光膜老化,自己想diy更換偏光膜
可是在更換時,一個手賤不小心把面板弄破了><"

网友B:
慘!
我的 KLT-320 也是換內膜掛掉的,不同的是造成太多的亮點,最後是把它殺了!

要換偏光在開始拆機之前一定要確認角度,否則很容易弄錯,
還有,賣家沒有標示那張是90 度的膜?

角度不對是看不到影像,只有一片白霧雲彩,記得逍遙大有一篇偏光膜角度的解說,
找一下看看.........

网友C:
面板掛了阿=  很明顯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慘!
我的 KLT-320 也是換內膜掛掉的,不同的是造成太多的亮點,最後是把它殺了!

感謝前輩,我還是親自跑到拍賣的店家去買偏光膜,
賣家有跟我確定是一片0度和一片90度
但我怎麼裝都不對,整個白屏,最後搞到面板都破了還沒辦法完工.....一整個無言呀!!!!

所以才會懷疑是不是有可能其他的如"高壓板及邏輯版"在拆卸過程裡被我弄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掛了阿=  很明顯破了

面板掛了,我知道
但請問前輩:"面板掛了"也會造成全部白屏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面板掛了,我知道
但請問前輩:"面板掛了"也會造成全部白屏嗎??

面板掛了確定會(白屏)

面板破 部會造成(白屏)

你看電表 面板有沒有VGH VGL 電壓
就可以說明一切
你的故障(白屏)發生點(在你的)白色(軟排)
沒有(插好)
所造成的  不是面板(破)造成(白屏)
你在(測試)一下 就知道了(白排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板掛了確定會(白屏)

面板破 部會造成(白屏)

完蛋了太深奧了...><
請問前輩所謂的"白色軟排"
是否為連接面板的翻蓋式 FFC 軟排線
還有"你看電表 面板有沒有VGH VGL 電壓"<---這是指要我用三用電表來量電壓嗎??
請前輩不吝賜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完蛋了太深奧了...><
請問前輩所謂的"白色軟排"
是否為連接面板的翻蓋式 FFC 軟排線

請問前輩所謂的"白色軟排"
是否為連接面板的翻蓋式 FFC 軟排線  是的
還有"你看電表 面板有沒有VGH VGL 電壓"<---這是指要我用三用電表來量電壓嗎?? 是的(我電壓都是用3用電表) 或許 您有更好的(儀器)
請前輩不吝賜教. 不要(請教)因為我甚麼都不會 只說明我(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前輩所謂的"白色軟排"
是否為連接面板的翻蓋式 FFC 軟排線  是的
還有"你看電表 面板有沒有VGH VGL  ...

ok~了解,謝謝
但VGH VGL電壓大概要量哪裡@@~我先來google一下
白色軟排線有印象,等假日時再來一次全部拆卸檢查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ok~了解,謝謝
但VGH VGL電壓大概要量哪裡@@~我先來google一下
白色軟排線有印象,等假日時再來一次全部拆 ...

用(論壇)搜索 就有了
不用找GOOGLE(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論壇)搜索 就有了
不用找GOOGLE(大神)

ok~
但只有兩篇@@.....而且這對於沒學過電子的我來說,實在是難如登天呀!!!><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highlight=VGH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highlight=VGL

网友:
引用 楼主:
ok~
但只有兩篇@@.....而且這對於沒學過電子的我來說,實在是難如登天呀!!!><

我也不會 在這裡學習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