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4P800 SE不觸發維修

楼主(2012-12-03):
          S.O.S. ~~~~~ 同學又發出求救警報

        同學:我的電腦又故障了,幫我看一下...
        小弟:什麼問題!?又是你亂舞??
        同學:沒啦,舊硬碟容量不夠,換一顆大一點的,誰知就不開機
        小弟心想:又要凹我) ~~~~~~~~~~~算了,帶過來吧

==============================================================================

這片華碩P4P800 SE是從同學不開機的電腦拆下來的,故障原因不觸發,但是待機電源正常

按下開關不起動,怎麼按也沒反應~~不過就是打開側板,更換硬碟而已,這樣就不開機了~~

原本以為是開機排針氧化,稍做清潔再試,還是不開機,想說這下好玩了,有待機電壓卻不開機,這就要跑一
下開機電路了,也許南橋出問題,也許I/O出狀況,怎辦?這兩個都不好惹耶~~量過pw-on排針,有3.4V,短接
時會拉低電壓.....

開始要追開機電路時,意外發現...

鏡頭拉近些....啊~~

好吧,被耍了.....用烙鐵喬正吧

搞定...開機了~~

這樣的問題應該是更換硬碟時,沒注意去撞歪的.更換零組件時,還是多注意點比較妥當.

网友:
真是什麼事都有。。。。

网友:
" 恭 喜 大 大 完 修 " 。~~~~~~

网友:
還好是撞歪了...如果撞掉..撞不見了...那就難查了

网友:
恭 喜 完 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