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車床控制板短路維修實例

楼主(2012-12-03):
台灣漂界最常使用這纇木工車床,這台的轉速控制就是與眾不同

原本的控制板已經短路,曾被店家宣告連馬達都燒壞了,不值得修理

雙面板AC端銅箔都熔毀,TRAIC 編號 BRC16CM-12  600V 16A

不死心的狼客外接華碩筆電19VDC  4.73A 變壓器運轉,車床操作緩慢無力

原廠電源規格說明

轉速調整500~2500 RPM,斷路器5A

送來時先測量馬達24極轉子線圈無短路及斷路

GENERATOR 迴授RPM,從沒遇過故障

4A橋整AC兩腳嫌疑最大

更換

軟柿子,宣告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A:
在橋整上夾長尾夾不知可不可以散熱? 旁邊的晶體也要散熱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橋整上夾長尾夾不知可不可以散熱? 旁邊的晶體也要散熱片吧?

電路板是固定在鋁片上的,應該就是用來散熱用的。

看起來只有 NFB ,沒有 fuse,這可能是會燒成這樣的原因吧。

网友C:
哇!!!!....

心目中的夢幻逸品!!!......

手又癢了.........真想搞一台來玩玩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哇!!!!....

心目中的夢幻逸品!!!......

去敗啦,這樣我就有理由,請你車些有的沒的了。

問題是你家 “蛛蜘精” 有無意見 ^_^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敗啦,這樣我就有理由,請你車些有的沒的了。

問題是你家 “蛛蜘精” 有無意見 ^_^ ...

這是一件大事!!.......

通常"大事"是由我來決定的......

小事才由“蜘蛛精” 來決定......

不過.......大事小事是由“蜘蛛精”來決定的!!!.....

cremaker版主.....如果您看不到我的下文......

那可能就是被...........糊起來............ (滴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路板是固定在鋁片上的,應該就是用來散熱用的。

看起來只有 NFB ,沒有 fuse,這可能是會燒成這樣的原 ...

老強真是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

心目中的夢幻逸品!!!......

敗啦~ 6800而已,漂流一級木加工後身價十倍以上
力山6"車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敗啦~ 6800而已,漂流一級木加工後身價十倍以上
力山6"車床

回popcorn大大的話......

我也想敗啊!!!.......

不過....我這裡都只能撿到水災過後的........漂流傢俱...........

而且要先練好工夫.......打敗"蜘蛛精" ....

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popcorn大大的話......

我也想敗啊!!!.......

就拿這些木頭壓倒那隻蜘蛛精吧

网友D:
漂流木亂撿可是會觸法的,要不,還真想跑去撿看看有沒有牛樟,紅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流木亂撿可是會觸法的,要不,還真想跑去撿看看有沒有牛樟,紅檜

不要嚇我喔! 森林法第五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拿這些木頭壓倒那隻蜘蛛精吧

好多寶貝哦!!!!....(雖然我搞不清楚材質??)

在市區只能看到....高壓板.木心板.密集板.......

能不能把"蜘蛛精"架在車床上面轉個幾圈???....

看看會不會"乖乖聽我的話"???

讓我敗一檯回家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嚇我喔! 森林法第五條

(中央社記者孫承武台北二十三日電)每次颱風帶來豪大雨量,使地各地河床溪流夾雜大量水勢及土石、雜木,水位退落時,裸露河床上的漂流木一覽無遺,成為吸引愛好天然木材者眼中的極品。不過警政署森林暨自然保育警察隊今天提醒民眾,在颱風後一個月內撿拾河床漂流木恐有觸法之虞。
警方表示,依森林法第十五條「天然災害發生後,國有林竹木漂流至國有林區域外時,當地政府需於一個月內清理註記完畢,未能於一個月內清理註記完畢者,當地居民得自由撿拾清理」。
森林保育警察指出,每次颱風過後,溪水暴漲,將山地崩塌地區的林木,隨山洪帶動流入河道,形成下游漂流木。實務上若是枝梢材、殘材及不具標售價值木材,並不會主動偵辦。
若漂流木上有國有、公有、私有註記、烙印,或紅檜、扁柏、肖楠、櫸木、牛樟等一級林材,足以認定為國有漏未註記的大徑木材,仍不可以撿拾。由於大徑的一級林材,除了是愛好雅石奇木者的最愛,市場行情叫價動轍數十萬元,每次颱風過後總有人在河床上找尋漂流木,警方因此提醒小心官司上身。

楼主:
MAC大真是細心,森林法是第十五條我記錯了 :災後一個月後自由撿拾

网友E:
popcorn大大您好:"測量馬達24極轉子線圈無短路及斷路"請問要怎量測呢??怎會推算是橋是整流出問題呢可以跟你請教一些概念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popcorn大大您好:"測量馬達24極轉子線圈無短路及斷路"請問要怎量測呢??怎會推算是橋是整流出問題呢可以跟你 ...

1.我是用電表置R檔-歸零
測量馬達每一極對其它23極,阻抗需近似
測完24極數據,去判定短路斷路
順便測量每一極對轉子金屬,不得有阻抗(漏電)

2.橋整AC端電表測阻抗,不應該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是用電表置R檔-歸零
測量馬達每一極對其它23極,阻抗需近似
測完24極數據,去判定短路斷路

popcorn大大:謝謝您的寶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