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Philips 安定器 EB-S 236 220v

楼主(2012-12-04):
今天中午入手就被我拆了
包裝的很用心,很多小細節

在驅動燈管前,有兩顆大大顆CBB電容,由此可以判斷為『預熱型電子安定器』?

背面

電容

IC 兩個之間有加彈簧往外撐,是為了散熱吧?貼住鐵殼

奇怪的東西

========================
這個部份應該是『全波整流』

就另一帖討論中提到的,如果將這個部份稍微改一下,應該可以變成110v吧?

楼主:
補充用掃描器掃的結果

正面的結果,這一張還真有趣

网友:
看它的接線圖好像是兩管的?

网友:
版大, 好像不用改電壓的說...
這裡好像有寫電壓可以由104~264??? (相片不是很清楚)

改電壓的話... 好像拿掉橋式二顆二極體就可以??

网友:
沒看到有預熱的標示,就是一個圓圈,中間有箭頭朝右。

楼主:
重新補上用掃描器得到的結果

掃描器真好用…不需要再拔記憶卡

楼主:
是否有人『有看到未定義操作』?

是否有人『沒看到未定義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補上用掃描器得到的結果

掃描器真好用…不需要再拔記憶卡   ...

規格寫可以用兩支36W的,40W應垓可以用,若用20W的不知是否可以用?
理論上應該也是可以用才對.
這個好像是為工廠或用AC220V的地區而是設計的.

网友:
在驅動燈管前,有兩顆大大顆CBB電容,由此可以判斷為『預熱型電子安定器』?
-----------------------------------------------------------------------------------------------------
不管是否為預熱型,燈管電路都需要 L+C 來做諧震(LC TANK ),
預熱動作主要是在控制電路部分改變震盪頻率,這組安定器沒看到控制IC,
電路板上也有環形變壓器,主電路應該跟省電燈泡那種架構比較類似,而且
在輸出端子旁有印「Rapid Start」,是快速啟動的意思,初步判斷應該沒有預熱啟動。

网友A:
windata 大最近安定器玩粉大喔~"~
不錯220v
很適合我使用
公司燈具全都是220v的
不過是傳統安定器電感型那種
可能沒比電子式省電不過耐超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ata 大最近安定器玩粉大喔~"~
不錯220v
很適合我使用

沒有玩很大啦

只是看到了就想入手,入手了就跟隨前輩的腳步『拆了』

不過我這個沒保固的壓力,而且好拆好拆的
就不小心拆了n_061|

网友B:
請問一下:
如果將這個部份稍微改一下,應該可以變成110v吧?
是將全波整流改成半波整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
如果將這個部份稍微改一下,應該可以變成110v吧?
是將全波整流改成半波整流? ...

是可以的,要改成倍壓整流,可以省下2顆二極體,
要增加一顆大電容,無法直接在電路板上改,
多出來的電容可能必須外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可以的,要改成倍壓整流,可以省下2顆二極體,
要增加一顆大電容,無法直接在電路板上改,
多出來的電 ...

剛好手上有 400v 220nf 的電容

著手改倍壓中

外掛…反正在鐵殼裡面,絕緣弄好不要ㄚ嘶就安全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好手上有 400v 220nf 的電容

著手改倍壓中

多加的電容鐵殼內應該塞不進去......

楼主:
這一張是正面反面直接對起來看的,背面有經過翻轉

電源是從右邊進來的
總共有五個點 由上到下標號 1 2 3 4 5
1 2 是 AC 電源的其中一條,假設是 L
3 4 是 AC 電源的另一條,假設是 N
5 則是電阻,與這次無關

三個半透明長方形框為,即將移除的元件
500V 220nk 電容
4007 二極體 *2

白色的線則是即將加上去的電容
250V .22K 電容 *2

這一張是原始圖,未翻轉

目前要改成110v的配線

原本使用的是 0.22㎌
現在是要兩顆 0.22㎌,耐壓 250v 比較小顆

网友:
如果變壓器再電容前面要改100v就比較困難了~
可以畫個線路圖來研究一下
..........................................
好像不錯玩也1顆50元我也買幾個來研究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一張是正面反面直接對起來看的,背面有經過翻轉

電源是從右邊進來的

windata大
我也買了幾支回來玩~我也想把它改為AC110V用用看
但技術不高的我想請教您
如果要把它改成AC110V可用...
不是改電源側橋式極流後的電解電容那裡嗎?
我看您PO上的圖好像是改CBB電容...
可以分享您改好的相片嗎?
(抱歉啦~近日較忙,我還沒著手去改,先來看看您的辛苦成果...)
先感謝您的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data大
我也買了幾支回來玩~我也想把它改為AC110V用用看
但技術不高的我想請教您

四顆二極體整流後,馬上接到的是 CBB 電容

點燈的結果是一秒閃爍一次
我猜是我的燈管有問題啦…
待回來拍一張醜醜的焊工 XD

网友A(2013-01-17):
請問後來有改成110v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後來有改成110v的嗎??

改110v失敗

在點燈的時候,會一直閃爍,點不起來
我也不懂怎麼去了解哪個環結出問題了…
現在已經改回原配置,準備測試原220v是否能驅動囉~
(說不定剛好踩到雷…)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110v失敗

在點燈的時候,會一直閃爍,點不起來

本想有成功的例子來改比較有底
疑~"~
頭像好像有點不一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110v失敗

在點燈的時候,會一直閃爍,點不起來

電解電容數值太小......220V時是橋式全波整流,
110V倍壓是半波整流,電容容量至少要原本的2~3倍以上。

不管全波或倍壓,只要工作電壓有310V附近,110V沒理由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解電容數值太小......220V時是橋式全波整流,
110V倍壓是半波整流,電容容量至少要原本的2~3倍以上。

電壓有量過,的確有達到預期

電容

我的確只用同容量的兩顆替換
還好有備料,今晚又很冷,來開火啦~

感謝寒冬中一盞明燈n_161|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壓有量過,的確有達到預期

電容

漣波太大會影響後面電路工作,最好用示波器確認一下,
比對220V全波能正常工作時的高壓波型,
再比對110V倍壓時的波型,這樣比較容易找到問題點。

只要高壓是穩定的310V DC,後面電路沒理由工作不正常,
因為根本不知道是哪種整流而來的。

网友:
windata  戳到痛點了,沒有示波器 -口-  發表於 10 分鐘前
-----------------------------------------------------------------------
大約1000元附近就買得到日製中古機,傳統類比示波器很耐用,
我有一台kikusui 5020是「自己做」時買的,至今已經27年了,
前幾天開機還能正常使用。

網拍上kikusui 、iwatsuss日製機還蠻多的,找狀況好一點的應該都還堪用,
台製機就儘量避開,以前買過好幾台台製新機,使用後衰老很快早就淘汰了,
反而更早買的kikusui或HAMEG都還活得好好的。

网友E:
如果是全波整流改倍壓整流,350V 22uF電容兩顆並聯為44uF,改倍壓整流後電容至少要有兩顆200V 100uF以上串聯(串聯後等效容值50uF大於原本44uF)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全波整流改倍壓整流,350V 22uF電容兩顆並聯為44uF,改倍壓整流後電容至少要有兩顆200V 100uF以上串 ...

狼仔應該誤會了

這個電路用的是 CL21 500V220nK 的電容
並不是照片中 350v 22uF

剛拆下用電容表證實是 0.22uF -> 220nF
換上兩顆 400V0.47uF 的電容來倍壓
閃爍的頻率變高了,仍然是無法穩定點亮4尺燈管

等下再來加大為 0.68uF 試試看,真的擠不進去了 = =
470 還可以歪一邊擠進鐵殼的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仔應該誤會了

這個電路用的是 CL21 500V220nK 的電容

倍壓電容數值太低了吧?110V/23W省電燈泡兩顆倍壓電容都要用到22μF了,
您這顆安定器是4尺2管,倍壓電容至少也要50μF以上,最好用100μF。

网友:
查一下電路較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