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Aspire M3100-F690GVCM不開機

楼主(2012-12-04):
症狀: 開機過電, 無嗶聲, 無畫面
除錯卡: PTi9, 訊息: 檢查CPU電源電路

1.查 POWER =>更換全新 POWER , 無效 (POWER目視檢查, 原則上電容無爆漿, 電壓正常)
2.查 RAM => 更換 RAM, 無效
3.因為是 2009年機型, 因為此拆下電池後量電壓, 1.47V
4.無電池開機 => OK
5.換電池, 復原所有原配件
6.開機 => OK
7.跑碼還是有點問題, 就當做維修完成了

==以上獻給各位, 也懇請各位先進再給予指導, 謝謝==

网友:
合理.恭 喜  完 修

网友:
恭喜..
之前也遇過同樣問題..電池換了就 ok ..
可是過沒多久就掛點後來在查..結果是北橋虛焊...
祝你好運不會跟我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