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2款775主機板,一接市電就燒爆電源供應器 (why?)

楼主(2012-12-04):
Hi all,

最近公司要報廢一堆775的主機板,

但是還是要檢測確認是故障的才可以報廢

我測到其中一片 MSI -7528 (這主機板有2種版本,簡單分辨就是CPU座週圍的680uf電容,一種是固態電容,一種是電解電容,BIOS有MSI及捷元2種)

1.有問題的是用680uf固態電容,但是滿怪的,我的習慣是先將CPU,memory,KB/M,螢幕接好後才會,接上電源供應器,然後再接AC市電

2.當我一接上AC市電,還來不及按power on觸發主機板,我的電源供應器立即爆掉燒毀,濃濃的IC爆掉臭味
  Why? (此片主板,電容全無凸起,我懷疑可能有送修過但是沒修好)
   為何,我只是接上AC電源,就直接燒爆我的電源供應器

3.事後check,CPU,Memory也多正常沒有燒壞~~純粹就是power燒毀

==================
因為上一顆power已經燒掉,因此換一顆新的power(這顆power有on/off)

然後又測了N片~~~接著另一片是 ASUS P5L-VM 1394/V

這片是不過電,上網查看電源管理IC APW7120 常壞,於是乎就先更換這顆IC (我確定IC腳位有銲好,位置沒放反),一樣CPU,memory,KB/M,螢幕接好後才會,接上電源供應器,然後再接AC市電

這顆power本身有開關,我切到on後,然後power on 觸發主機板,依樣還是不過電 (精彩的來了)
當我把power本身的開關給off掉,隨即我的power又碰的一聲,又燒掉了

===============

這邊我想請問,到底是因為什麼原因,主機板"未觸發",僅是將 AC電源線接到power上就立即把power燒爆

是因為南橋短路嗎?

不知是否有什麼簡單的測量方法,可以判別主機板會燒電源供應器?

現在多不太敢繼續測試那一堆775的主機板 (其他478皆沒遇過)

TKS

网友:
power一般有保護的
主板應該有短路
會不會sb+5V有短路

网友:
第二顆電源也是正常的嗎?
主機板測時,板子下面絕緣有做好嗎?
仔細檢查,膽大也要心細

楼主:
我的測試平台式塑膠墊絕緣多有接好,問題就是主機板~~把電源供應器燒掉而且是"碰"

只是我不懂未何僅是依接上市電~~power就"碰"燒掉

网友:
主機板要記得先檢查 +12 +5 +3.3 +5Vsb 等供電有沒有短路...  有短路須先排除

网友A:
你可以拿保固內的POWER 來玩CC

网友:
一般 power 接上 ac 市電時 , 僅 +5vsb 的部分起動 !!

除非你的 power 保護不足 , 剛好遇上主機板 +5vsb 這部分短路 !!

否則沒有理由爆 power !!

其實 power 本身不良也有可能 , 前一分鐘正常下一分鐘 , 重 on / off 電源 卻爆了

這我也有遇過 !!! 並非主機板的問題 !! 只是事有巧合罷了 !!!

网友:
告訴你喔~~~我有客人把220V電源接上去
但POWER後面指撥是110V
保證你爆~~~~
POWER裡面只要把電容爆掉的換掉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拿保固內的POWER 來玩CC

可愛大這個建議不錯喔

网友:
拆開POWER之後確定一下故障的元件,比較好判斷是POWER的問題還是主機板有短路!!

有些POWER的保護電路是做假的,真的短路起不了保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