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NALTEC NT-291F 更換FBT後 畫面 變大

楼主(2012-12-04):
NALTEC NT-291F 更換FBT後 畫面 均勻放大ㄌ一些  只是有時候  上方 及左邊 字幕跑馬燈 看不到 (有時只看到一半的字)  請問如何調整 還是要內碼調整?

NALTEC NT-291F

NALTEC NT-291F

更換FBT 畫面變大

更換FBT 畫面變大

更換FBT 畫面變大

更換FBT 畫面變大

左上角 "公視" Logo 只看到一半

左上角 "公視" Logo 只看到一半

左上角 Logo 只看到一半

左上角  Logo 只看到一半

機板後視圖 (不要管 高壓下方的洞())

機板後視圖 (不要管 高壓下方的洞())

FBT 雙聚焦 2926

FBT 雙聚焦 2926

水平 IC

水平 IC

VR

VR

VR

VR

H-SIZE 左轉到底 水平可縮小 (旁邊小電容 是否老化?)

H-SIZE 左轉到底 水平可縮小 (旁邊小電容 是否老化?)

VR

VR

IC

IC

网友A:
PO照片出來~~內裝跟外裝還有系統IC

才有辦法幫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照片出來~~內裝跟外裝還有系統IC

才有辦法幫你

這樣做才對!遇到類似問題要先請新會員遵守版規發帖,等他按照版規修正後再回答他的問題。

网友:
這台機器內碼不能條寬度  照片上4指黃色VR  PIN 兩只可以調整寬度

网友:
調整vr403 pin phase  位置   調整 VR404 PIN SIZE 大小 在螢幕前擺一個鏡子比較好調整
這個FBT跟原來的有一樣嗎?如果是一樣旳那在水平線路上的電容要檢查一下會比較好歐!

网友:
建議樓主,H-SIZE及V-SIZE調整一下就好了,試試吧

网友:
如果調H-SIZE 效果不大,可先量電壓是否正常,如果也還正常,那這個副廠的高壓的規格就有點問題,也可以改水平的寬度電容,最好不用到這邊,否則要多試幾個電容才能找到適合的規格.

楼主:
H-SIZE調整  左旋到底 左右水平是ok 但是上下畫面 還是大ㄌ一點

网友:
上下劃面 調垂直vr401 V-LINE AR就可以

楼主:
H-SIZE調整  左旋到底 左右水平是ok 但是上下畫面 還是大ㄌ一點 是電容 老化?  需要更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