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熱水袋電壓問題

楼主(2012-12-04):
請問大家
我們想買熱水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5934:1354002602_4k4
現有一個問題
大陸是220V電壓
台灣是110V電壓
遍尋不到110V電壓用的
這樣在台灣可以使用嗎?

网友:
220V發熱線的電器, 用在110V, 功率剩下 1/4, 發熱元件應該沒問題

网友:
差在水溫而已,沒220v的熱。

楼主:
感謝兩位提供你們的見解
看來還是得找人幫我們代購回來
才能知道溫度到底有多溫.....

网友:
前面 xiaolaba 說過功率只有原來的 1/4 ,所以加到預定的時間會比較慢,但原則上沒有問題,可以使用的。

网友:
这个不是用发热线圈的,是利用两电极插在导电液体中,利用液体电阻直接发热。电压应该没问题,就是加热时间长点。我们这里“红泰”品牌质量比较好些!用上两三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