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將磁片FAT格式轉換成FAT32

楼主(2012-12-04):
請教如何將3.5磁碟片FAT格式變成FAT32?求助高手..

网友:
試試看在格式化的對話框,找找看有沒有 FAT32 可選

楼主:
回windate大:格式化的對話框找不到 FAT32 可選..因為3.5磁碟片只有1.44mb所以他不給選..強制是FAT格式!

网友:
用DOS視窗模式,下FORMAT命令試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windate大:格式化的對話框找不到 FAT32 可選..因為3.5磁碟片只有1.44mb所以他不給選..強制是FAT格式!{:1_ ...

請問有何必要性要使用 FAT32 在 3.5"磁片呢?

FAT32: 65526 < 叢集數目 < 4177918
1.44MB 3.5" 的叢集數目只有 4096

看起來好像不能用 FAT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有何必要性要使用 FAT32 在 3.5"磁片呢?

FAT32: 65526 < 叢集數目 < 4177918

回windata大:因為我的機器硬碟是 FAT32...磁片用 FAT..硬碟找不到它..所以上來求助..請大家幫忙!

网友A:
你的"機器硬碟"是什麼格式,與找不到"磁片"應該沒有關係吧…

個人傾向懷疑是"磁片"或"磁碟機"壞了

問一下,是個人電腦嗎?

网友B:
1. 3.5吋1.44MB磁碟片如果在別台電腦用FAT格式正常讀寫,在你要用的機器上讀不到,有可能是機器上的磁碟機有問題(讀取頭髒了或電路板壞了),先換一個正常的磁碟機去測試。
2.你的機器是否有作保護,要特殊格式的磁碟片才可以讀取寫入,有圖片或相關資料可以參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機器硬碟"是什麼格式,與找不到"磁片"應該沒有關係吧…

個人傾向懷疑是"磁片"或"磁碟機"壞了

回windeta大:機器是伴唱機.用磁片灌入..早期是FAT格式..因為自製歌曲眾多..2G.FAT格式已裝不下..需改裝FAT32格式...雖然依切都正常..但是因為磁片是FAT格式..所以硬碟不認識他..磁碟機是正常的!
反之:裝回2G.FAT格式硬碟..磁片用FAT格式灌入是正常的....求助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3.5吋1.44MB磁碟片如果在別台電腦用FAT格式正常讀寫,在你要用的機器上讀不到,有可能是機器上的磁碟機 ...

回FKS大:..磁碟機是正常的!
機器無保護...謝謝回覆!

网友C:
除了1.44磁片外,有其它的輸入介面嗎,或者貼個圖讓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B:
1.可以提供伴唱機廠牌型號嗎?
2.伴唱機有自行更改那些軟體或硬體嗎?
3.讀不到軟碟機的資料,我猜是灌歌程式的限制,有可能它只能辦識2GB的硬碟,所以不能灌歌到超過2GB以上的硬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1.44磁片外,有其它的輸入介面嗎,或者貼個圖讓大家一起研究@@

回超級火龍果 大:他沒其他輸入介面..只能用3.5磁片灌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以提供伴唱機廠牌型號嗎?
2.伴唱機有自行更改那些軟體或硬體嗎?
3.讀不到軟碟機的資料,我猜是灌歌程式 ...

回fks 大:1.伴唱機是點將家第球板最早期的
        2.伴唱機有自行更改那些軟體或硬體嗎?.......沒有
        3.讀不到軟碟機的資料,我猜是灌歌程式的限制....我問過製作硬碟的人..他說要製作一片FAT32磁碟片
.就能辦識2GB以上的硬碟.他只透露這點...

网友C:
我猜想@@你應該沒看到對方灌歌的動作,所以他只是用回答的口吻對你說,只要做出FAT32磁片,我在想!攪不好是用USB模擬軟碟的裝置,這樣就可以是FAT32了,因為我鄰居就是用這種東西來灌歌,拍賣網有賣台幣3千多,
以上是我看過的方法.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想@@你應該沒看到對方灌歌的動作,所以他只是用回答的口吻對你說,只要做出FAT32磁片,我在想!攪不好是用U ...

還是超級火龍果厲害..沒錯..製作硬碟的人..他就是叫我買2台.1台2500元..我花不起..只好土法煉鋼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1073082084露天賣場

网友:
網路上查到的資料
USB Floppy Emulator for USB Flash Drives
在Compatibility的資料中列出以下
• FAT12 File System interpretation
• Fixed sector size: 512 bytes / sector
• 3,5"-1,44MB: 80 tracks / 18 sectors
• 5,25"-1,2MB: 80 tracks / 15 sectors
• 3,5"- 720kB: 80 tracks / 9 sectors
並沒有FAT32

网友D:
FD因容量問題,不可能用,不是FAT12以外格式,以1.44來說,可用是約1.3M,用FAT16可能到1.2,FAT32也許不到1MB可用,因此FD強制用FAT12。
FAT12最大到32MB,超過就要用FAT16,
FAT16最大到2GB,超過就是FAT32的天下了。

FATxx中的xx代表FAT表連結值的大小,單位為"位元"

楼主:
謝謝2位前被告知...因為太深奧了...真的有看沒有懂

网友:
沒懂沒差,當小說看,這東西也只有要寫磁碟救援程式之類的人才會去了解的,一般人根本不會去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FD因容量問題,不可能用,不是FAT12以外格式,以1.44來說,可用是約1.3M,用FAT16可能到1.2,FAT32也許不到1MB可 ...

那NTFS 呢

网友:
NTFS...不太可能用在FD上,或許低容量HD較可能。

以FAT16來說好了,每一記錄值佔2BYTES,所以可得65536值,因此
65536*2BYTES=128KB,這是FAT表所需佔的大小,但,FAT表共有2份,因此整體就要256KB容量
以1.44MB FD而言去掉這256KB大小,還剩多少可用空間。

网友:
FAT32 最大利用單一磁碟分割也只到32GB,更大的單一磁碟分割,只能使用NTFS格式。
磁碟片其實不建議用FAT32,相對減少能使用的空間,因此系統都鎖定FAT格式而已。
隨身碟只要勾掉寫入快取,即能使用NTFS,但是這樣就得記得安全移除,否則有資料遺失的危險。

网友C:
假如妳的IDE裝置,跟一般電腦主機板一樣,一條排線可以裝第二顆硬碟,進入點歌系統又能認出妳的第二個硬碟,是不是就可以解決妳的問題,買長一點的IDE排線,把排線一頭拉出來,只是要灌歌的時後要關機,接好妳要的硬碟,再開機,這樣雖麻煩一點,也能有相同的功能,也不花多少錢,以上淺見不知是否可行,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妳的IDE裝置,跟一般電腦主機板一樣,一條排線可以裝第二顆硬碟,進入點歌系統又能認出妳的第二個硬碟,是 ...

回超級火龍果 大:你說的應該是舊音圓點歌機系統.是可以依照你建議去行..舊點將沒有目錄沒有中文介面..全部
不管更新系統或新歌輸入都只能靠3.5磁碟片輸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