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固態電容請教(CPU旁邊,電解電容680uf/4v已經改成固態電容)

楼主(2012-12-04):
請教..主機板CPU旁邊,電解電容680uf/4v,要改成固態電容 ,容量要用幾uf ,知道的高手請告知..謝謝

已經改成固態電容 ,容量買不到680uf/4v,共有9顆全改成680uf/6.3v正常使用中 ,不用刻意將容量改小

网友A:
我都用相同規格,另外2.5V/560uf好像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相同規格,另外2.5V/560uf好像也可以。

chicker大..謝謝..有看到這裡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9%9B%BB%E5%AE%B9

已經改成固態電容 ,容量買不到680uf/4v,共有9顆全改成680uf/6.3v正常使用中 ,不用刻意將容量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