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BS-S651B-MI CMOS資料無法儲存維修

楼主(2012-12-05):
這塊板子MBS-S651B-MI 是聯強的,CMOS資料無法儲存,重新設定好BIOS資料後,關機,拔掉AC電源,再重新開機,剛才儲存的資料又不見了。

換一顆新的電池,量電壓是3.28V,CMOS電池附近的PQ01輸入端電壓只有1.64V,輸出端是0V,應該是這裡出問題了。但是量了主板背後電池座的兩支腳電壓也是3.28V,正極連接到PQ01的輸入端就只剩下1.64V,再跑一下線路,發現問題出在R226,原來被撞歪了,所以電壓掉很大,將R226補焊後,再測量PQ01的輸入電壓是2.48V,輸出端也有2.94V,接CMOS第一腳也有2.94V,這樣CMOS資料可以保存不會再流失了。

PQ01的電壓

CMOS電池附近被撞歪的R226

補焊後的R226

网友:
仔細的觀察,就是維修的第一步!
給個鑽囉

网友:
樓主手路真好,這種的小弟都焊的不像話

网友A:
有點眼拙,那個貼片電阻靠近R226 的R字樣那端也有補焊嗎?
撞成那樣,那邊應該也會有點錫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點眼拙,那個貼片電阻靠近R226 的R字樣那端也有補焊嗎?
撞成那樣,那邊應該也會有點錫裂吧? ...

應該有裂焊,客戶趕著要,只補焊嚴重的那端,忘了另一邊也要補焊,謝謝C大提醒。

网友:
給一個鑽

网友:
心細眼力好,

网友:
~恭 喜  完 修~(✿◠‿◠)b ♫♫¸¸.•*¨*•♫

网友:
恭喜完修  建議兩端都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