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E700 不過電

楼主(2012-12-05):
這塊ad板是要外接變壓器

原本dc母座已經被改過了

拆看一看,先量保險絲,燒掉了

更換保險絲後,上電有12v

但,5v 3.3v 都沒有

ViewSonic VE700.pdf (1.42 MB, 下載次數: 78)

畫紅色線都是通的

网友:
1.你從+12V DC 往1084量一下,1084是轉成+5VDC

2.但是已經改過板的~~我通常是退修~~除非我有另一塊一模一樣的電路板
  不然老實說,有少零件or規格不對~who know?

网友A:
pig大:
U6好像已破裂 ? & U7A各PIN電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g大:
U6好像已破裂 ? & U7A各PIN電壓多少?

U6沒破損

U7A(還是U7)
1腳有12V
2345腳對地短路

楼主:
把1501-50拆下來後
其他對地相通的都沒有了
看樣子是1501-50壞了

另外請問,這顆零件要去那裡拆廢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1501-50拆下來後
其他對地相通的都沒有了
看樣子是1501-50壞了

這顆應該很好買壓---上個月才買過

网友:
pig大:
1.5 V部分---AP1501 DATA-SHEET請參考附件及下圖

尚敏-RUTEN
2.3.3V部份--等5V出現後->續確認!!

3.參考喔!預祝成功!!

楼主:
請問各位...
AP1501A跟AP1501-50
是一樣的嗎?i

看起來好像是
1501A 是5A
1501-50 是3A

看起還好像沒什麼差別

网友:
如果沒記錯 5V應該是1501出來的
沒5V先查他或他的電路吧
1084是轉3.3V的吧...
腳位沒變的話 5A代3A是可以的

网友:
加油!!1084應該是這一顆~~等你發文!!
不行的話網路有LM2576或2596模組!

楼主:
頭大...
今天把到料的 AP1501A 裝上去
第二腳 Output 只有 1.23V
正常應該是有5V

U6 那顆IC應該也掛了

楼主:
由於換錯IC 導致電壓過低
換顆 LM2596S-5.0
電壓都正常了

不過,按電源鍵都沒反應
這又為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U6沒破損

U7A(還是U7)

對地短路就異常了一一掛了
SW在檢測看看有無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