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各位先進前輩這銀幕是不識漏液了,還有救嗎?

楼主(2012-12-05):
(图片)

网友:
沒救了。

不是直的或橫的直線,那就是死很慘。
(還好不是壞在中間,還是可以用用。)

网友:
若缺螢幕還是可以使用
畢竟只有漏液而已

网友:
大大:
應該是漏液...+1, 參考!!

网友A:
是不是因為下方液晶有破造成的?

网友B:
撐到不能用為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因為下方液晶有破造成的?

不知? 路邊撿的n_136|沒拆不曉得有沒有破n_083|

网友C:
基本上可以不用救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撐到不能用為止吧...

了解有感謝n_16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可以不用救他了....

了解有感謝n_163|

网友:
如果有空可以去資源回收場或電腦公司也可以,便宜買一片堪用面板(把舊品帶去),找片屏線可以插的大都可通用,試試吧!

网友:
不用救了 零件留下

网友:
沒用了.拆零件用吧.

网友:
當監視器螢幕也很好用!加油..

楼主:
感謝大家我已決定把它當零件拆了n_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