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大可以幫我看看左邊這台色彩為何淡淡的奇美(ct-712a)

楼主(2012-12-05):
黑變灰

黑變灰

黑變灰

變淡綠

變淡綠

變淡綠

變淡紅

變淡紅

淡紅
淡藍

网友A:
大大:
機型?可附A/D版圖片嗎?
執行--工廠設定值恢復
若無效--更換24C.
預祝維修成功!!
參考!!

网友:
不知道現在的亮度 對比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機型?可附A/D版圖片嗎?
執行--工廠設定值恢復

此機送來時裡面全是小強與螞蟻的窩,到處都是一點一點的n_123|

网友B:
EEPROM INIT這個設定按1次看看
沒改善換24C16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EEPROM INIT這個設定按1次看看
沒改善換24C16試看看

EEPROM INIT這個設定我按了依樣沒改善n_100|
拍謝我問一下24C16是哪個零件阿?可否指點一下感恩n_060|

网友B:
引用 楼主:
EEPROM INIT這個設定我按了依樣沒改善
拍謝我問一下24C16是哪個零件阿?可否指點一下感恩 ...

8隻腳的IC
從你的圖我看不出是哪顆
你仔細看看板上8隻腳的 上面會有標示

网友:
提醒一下,24c16是mem 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8隻腳的IC
從你的圖我看不出是哪顆
你仔細看看板上8隻腳的 上面會有標示 ...

我有換了還是依樣沒改善n_154|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換了還是依樣沒改善

換好再進工廠模式 EEPROM INIT在按1次看看
如果還是不行  應該問題就出在面板老化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好再進工廠模式 EEPROM INIT在按1次看看
如果還是不行  應該問題就出在面板老化上了... ...

我在猜有可能是面板n_064|
待我找同機型的來做比對就知道了?

网友A:
大大:
以上作業都無效的話--建議"洗a/d板"
敬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以上作業都無效的話--建議"洗a/d板"
敬請參考!!

我找了同機型的把驅動版對調測試結果是驅動版不是面板老化n_071|
驅動板我已更換24c16與洗ad板都沒改善那還有哪裡需要檢查的呢?

网友A:
大大:
建議a/d版右上角:pwm ic 輸入+pwm ic+輸出部分電路比對.(與正常a/d板)
曾修過--pwm ic 輸入迴路smd 電容短路.--造成供給面板之電壓異常.
敬請參考,預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建議a/d版右上角:pwm ic 輸入+pwm ic+輸出部分電路比對.(與正常a/d板)
曾修過--pwm ic 輸入迴路smd  ...

pnrwwm大大小弟我才疏學淺可不可以告訴我pwm ic是哪一顆阿?

网友A:
大大:
如圖紅色圈圈內的smd電容 & Tr量看看!!
參考喔!!

网友C:
如果OSD畫面也是偏白偏淡,可以嘗試調整工模中VCOM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OSD畫面也是偏白偏淡,可以嘗試調整工模中VCOM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如圖紅色圈圈內的smd電容 & Tr量看看!!

明早下班再來檢查,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如圖紅色圈圈內的smd電容 & Tr量看看!!

這裡我有檢測沒異狀,部過我在查了一下24c16的電壓兩方比較下發現故障那台電壓異常測量如下:
ps:24c16我從廢版拆換的n_056|  麻煩大大在幫我看看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OSD畫面也是偏白偏淡,可以嘗試調整工模中VCOM數值

有調了還是依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