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自製的RS比較電路 有些問題想請教各位先進

楼主(2012-12-05):
如下圖 本來是自己所屬區域要用的  所以沒有要求很多

使用機台的24V

C945 用來輸入PLC的IO (X多少忘了  拉低電壓而已

2.2K與指撥開關去調整欲比較的電阻值(1.5  3.3  與10kVr)

雖然圖是393  不過我只有324  ...

現在因為搬送產品的問題  導致與待測物有時會有接觸不良的情況 (大概約接觸3秒 2探針接觸  下方無支撐)

我在4.7k前面加1k → 220uF 電容 →100kVr →LED→4.7K ,欲調整C945保持輸出的時間能提升到5秒左右

問題1.  怎樣調整vr 保持輸出的時間都很短,是不是加了太多東西?

問題2. 有沒有什麼地方還需要做調整? 因為其他部門的人也要用,至少得先電路確認有無問題

感謝各位幫忙提供意見

网友A:
1. 你這個電路若用LM393是無法動的,因為LM393是OC型,輸出端要加提升電阻,或者當做電流輸入型,若用LM324是可以的.

2. Op Amp的兩端電壓最好有穩壓,簡單型的用Zener,所需總電流為:
   a) 輸入端的電阻之電流
   b) Op Amp本身的電流.
   c) LED的電流.
   d) 推動電晶體的電流.
   e) 另外再多留約上面的20%電流,多留也沒關係.

3. 參考電壓端有加一個10K的電阻,它會影響1,2,3 3個電阻所組成的參考電壓值,你是否有列入考慮?

4. 第二組Op Amp的輸出所接的LED是那種的,電流會不會太大?

5. 我在4.7k前面加1k → 220uF 電容 →100kVr →LED→4.7K ,欲調整C945保持輸出的時間能提升到5秒左右.

測一下C945 b,c極的電流,已確保其工作之電流能夠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這個電路若用LM393是無法動的,因為LM393是OC型,輸出端要加提升電阻,或者當做電流輸入型,若用LM324是可 ...

1. 所以這電路  用324來做比較正確

2. 整個電流大約20mA左右,因為電流較低 沒注意到穩壓問題,有遇到待測物的探針短路,324可能會燒掉。

3.10K電阻的影響有考慮過了,這部分目前沒問題

4. 接5mm的紅色LED 有串1K電阻

5.測試是有延時,不過持續時間大概1秒(以電表量測電壓),PLC的INPUT 電流應該是8mA左右,之前估算Ibc大概有20nA就足夠了,我下次上班在量看看電流如何

网友B:
電容前再加二極體,抑制op amp 輸出 low 時變成電容的放電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容前再加二極體,抑制op amp 輸出 low 時變成電容的放電回路。

感謝

op amp 輸出 → 2極體 → 220uF →100kVr →4.7k → C945 這樣應該可行吧

网友:
用555做單次觸發會不會比較簡單呢, 輸出的脈衝長度可以自己隨意控制

网友:
其實有點看不太懂想作的是什麼東西,看的有點模糊
如果只是作單次觸發動作,用555或是74hc121,123之類的也很方便
如果想用lm324作比較順便作輸出延遲動作,例出輸出hi後等待時間回復low
也不是太大的問題,加個電容電阻作RC充放電便可,零點幾到幾分鐘也不是問題
不過還是看不太懂要作的是什麼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所以這電路  用324來做比較正確

2. 整個電流大約20mA左右,因為電流較低 沒注意到穩壓問題,有遇到待 ...

第5點,  輸入PLC信號長度大於0.1秒,PLC應該都抓得到,然後即可由PLC TIMER 做任意延遲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5點,  輸入PLC信號長度大於0.1秒,PLC應該都抓得到,然後即可由PLC TIMER 做任意延遲控制。 ...

PLC 不是我能控制的,雖然偷改應該辦的到
其實我也不想這樣,不過公司連氣壓缸都偷掉了阿,而且原本只有PLC的X點位接兩個探針,為了讓自己輕鬆才加上這電路

現在只有CV上升中會接觸到探針,判定OK ,玻璃就走了,上升過程中,玻璃與探針的接觸點是懸空的,所以偶而會有點接觸不良

TO xiaolaba大

555方案看起來不錯

TO legion大

RC電路充放電,我有加了只是效果不理想。

我會再畫個圖  畫好在討論看看吧

楼主:
改成這樣應該OK了吧

网友A:
你可參考以下的電路去修改成適合你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參考以下的電路去修改成適合你用的.

scottwang大

電源24V 可以直接上嗎?   延遲時間由C1 R2控制?   感謝了

网友A:
那張圖是開機關機時間延遲電路,你可以先研究ON和OF時電流的流向,和那些零件會用到.
直接接24V是不會燒壞,但是時間常數可能會有所不同,Q2的C就是接你的PLC.

网友:
引用 楼主:
PLC 不是我能控制的,雖然偷改應該辦的到
其實我也不想這樣,不過公司連氣壓缸都偷掉了阿,而且原本 ...

做面板測試的機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張圖是開機關機時間延遲電路,你可以先研究ON和OF時電流的流向,和那些零件會用到.
直接接24V是不會燒壞,但 ...

R1 220k→22k

R2 680k→390k

測起來的時間OK ,稽納隨便拿了一顆寫C2的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吧